[UNO] ADAFRUIT METRO MINI 试用-开发板连接笔记本电脑驱动不能识别

楼主(2018-03-23):
发现一个问题,在公司的时候,用台式机,METRO MINI开发板正常连接并识别,使用IDE编译开发都没有问题。

但是带回家了,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连接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首先,公司的台式机和家里的笔记本都是WIN7系统,IDE版本也是一样的,数据线也是好的,接上笔记本后,提示正在安装驱动。

过一会就说安装失败。。。。。。。

在计算机管理里面是个感叹号!

这说明应该是没有找到驱动,但是不对啊,我在公司的电脑一样的用法,装好IDE后提示安装一些驱动,然后板子接上去就能识别了。

百度了一下,都没有看到出现这个情况的。。。。。。也找不到对应的驱动啊。。。。。。。。

由于是技术小白,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论坛里的大神说可以手动安装驱动,在安装目录下的drive里面的,这个方法没问题。
然后还可以试试自动搜索,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是搜索的计算机资源还是网络资源,但是也可以安装上驱动,就是要等几分钟。
最后,谢谢大家的帮助,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应该也能解决了。

网友A:
Arduino IDE目录下有一个drive文件夹,驱动就在里面,手动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B:
手动安装驱动试试。
都是win7,不同的版本也是有区别的。建议尽量不要用home版还有国内的阉割版,驱动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安装驱动试试。
都是win7,不同的版本也是有区别的。建议尽量不要用home版还有国内的阉割版,驱动容易 ...

系统都是win7旗舰版的,而且安装文件都是一样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手动安装驱动没问题了,然后我试了试自动搜索安装驱动,等了几分钟后居然也装上了。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IDE目录下有一个drive文件夹,驱动就在里面,手动装一下试试吧。

谢谢,手动安装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