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没有电解液之后的实验

楼主(2018-03-23):
这个实验从去年年底开始的,把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的外壳拆了以后就放在窗户外面晾干,先充了12V的电压,刚开始的几天里经常测量下电压的变化,基本上干燥后电压也没这么变化。之后,由于窗户冬天基本没开,就把它遗忘在角落了。昨天打开窗户发现了这个没了外壳的电容还插在面包板上,电压是已经完全没有了(估计干燥后又吸收了水分然后就开始自放电了)。现在主要是想知道容量变化了多少,充电24V再短路,现象明显没有正常的电容剧烈。接着用另一种方法感受下容量的变化,先把干燥的电容充到24V,再用该电容给正常的电容充电,测量两电容的电压基本都为12V,这个很奇怪!难道电解液全部没有了容量还不会有大的变化?
上自己制作的“万用表”测量下

这是正常的电容容量,和标称值基本相符

这是干燥电容的容量,既然真的基本相同啊,但是为什么短路放电效果没有正常的强烈呢?猜想是内阻的问题,放电瞬间内阻没有正常的小。

用示波器看下放电波形,把1.5K电阻接到电容两端,再接到12V电源上,示波器接电容两端,去除电源则测得放电波形。

先测正常的电容如上

没有电解液的放电波形也基本相同

把放电电阻减小到47欧,这时候不能接着电阻插入电源了,因为一插如就可以闻到电阻烧糊的味道。所以是撤掉电源后马上接上放电电阻。

正常的电容47欧电阻放电波形(做过多次都是差不多的波形)

干燥的电容47欧电阻放电波形(做过多次都是差不多的波形),很容易注意波形的前面有一处下降沿,可以猜测出刚放电时电流非常大,但是偏大的内阻使得内阻上损失的电压较大,这样表现出来的就是上面的下降沿,之后放电电流减小,则内阻压降就不明显了。偏大的内阻造成了放电不剧烈。那么浸水内阻是不是可以减小,第一次少量的水,果然原来明显的下降沿不明显了,彻底浸湿则波形和正常是一样了。短路放电效果也变得剧烈。同时容量也有变化。

浸少量水时的容量

浸大量水的容量

虽然浸水可以使得容量恢复到正常值,放电内阻也得到减小,但是自放电很严重,充到12V放几十秒再测量只有5V了。

把电容全部展开测量既然电容值还是蛮大的

用湿纸巾代替原来的黄色牛皮纸,再圈起来,容量既然这么大,其实这时候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反向击穿的电压只需要0.7-0.8V左右。加12V电压会缓慢变热

网友A:
意想不到,还以为容量很小,如同纸介电容,两条铝箔如同普通电容的极板。给你个参考
《测量电解好坏的简易ESR表,国内有人开发吗?》
3个屋.crystalradio.cn杠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63&extra=page%3D1&page=1
《看到红白机修理帖子里的LCR表-让我想起无线电刚刚第11期ESR表制作专题》
3无.crystalradio.cn邪杠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682&extra=&highlight=LCR&page=1

网友:
电解液是电解电容的一个电极,干了以后,肯定电极的导电性不良了。
至于容量,取决于极板的面积和电介质厚度,跟电解液没什么关系。

网友:
对于铝电解电容来说,
阳极是铝箔,电介质是铝箔上的氧化铝薄膜,阴极是电解液。

网友A:
转载到了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B:
还可以这么玩。
涨姿势了。

楼主:
更正:由于本人对上面的结果并不能很好解释,怀疑是电解电容的电解液是含有吸收水分的物质(例如盐),虽然在通风处放了好几个月,却依然在白天温度高是水分可以比较充分的晾干,到了晚上重新吸收空气的水分,从空气吸收的水分很少,但是高浓度的电解液导电性很强。发了贴后我又拆了一个电容扔到水中泡了一个星期,拿出来依旧放在通风处晾干,这次测量电容容量只有十几微法,这个结果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