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PWM输出设置好周期和占空比之后输出的一般是多少个脉冲 求解答

网友A:
一直输出啊。。等你停~~~~

网友B:
你不关闭或者不修改会一直保持下去。

网友C:
配置好,当输出后,只要不改变参数会一直稳定的占空比和频率输出。

网友D:
不知道这个脉冲可以计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输出啊。。等你停~~~~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关闭或者不修改会一直保持下去。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好,当输出后,只要不改变参数会一直稳定的占空比和频率输出。

谢谢 明白了

网友E:
PWM可以做呼吸灯,你可以试试,就是循环修改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