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Xilinx Microblaze Bootloader

楼主(2018-03-24):
           一般而言,Xilinx Microblaze会被用来在系统中做一些控制类和简单接口的辅助性工作,比如运行IIC、SPI、UART之类的低速接口驱动,对FPGA逻辑功能模块初始化配置及做些辅助计算等等。类程序的代码量普遍不大,常常在十几KB到几时KB之间,因此对存储的需求通常也不是太高,使用FPGA内部RAM资源便已经够用。那么,当Microblaze需要运行文件系统、USBHCD、网络协议栈甚至是操作系统时,代码量可能会高达几MB甚至是几十MB的规模,此时程序就必须在外部存储器运行了。本文以将外部QSPIFlash中存储的镜像加载到外部DDR为例,讲一讲Microblaze Bootloader的实现方法。
1.Microblaze Bootloader
          Microblaze的工作原理和所有的通用处理器一样,这里不用赘述。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将.elf代码、FPGA bit文件和.imm RAM初始化文件合成一个download.bit文件烧写到外部Flash中去。这里.elf的可执行代码就变成了FPGA Block RAM的初始化值,复位释放后即可执行。想必聊到这里大家就已经明白Microblaze Bootloader该如何实现了:在有限空间的BlockRAM里面执行一小段代码,负责初始化必要的外设并将Flash里面的其他代码搬运到外部存储器中执行。这种原理和所有的通用处理器是类似的,这里的Block RAM就相当于是ARM之类通用处理器的片上RAM(OCM)资源,执行的这一小段代码就相当于第一季BootLoader(FSBL)。
        以下所有的示例都是在Xilinx XC7K325 FPGA上进行验证。开发环境为Vivado2015.2。硬件平台包含一片256Mbit(32M字节)的Spansion QSPI Flash,一片海力士16bit位宽的容量为512MB的DDR3。
2.搭建FPGA硬件        要验证这个系统,必须要有①Microblaze②DDR Mig③Cache RAM④中断控制器⑤QSPI Flash IP核⑥总线相关的AXIInterconnect⑦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等协同工作才行(工程顶层结构见附件)。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QSPI Flash的配置,如图1所示.AXI接口的XIP模式和Performace模式采用AXI Full接口,可以获得更高的带宽和方便使用DMA,这里使用最基本的AXI Lite接口。

图1 QSPI IP核参数配置

楼主:
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
            ①   ext_spi_clk:在QSPI模式下这个时钟的两分频就是给SPI Flash的访问时钟,因此这个时钟要根据QSPI Flash的参数设置到合理值;
            ②   STARTUPE2原语:如果外部的Flash挂在FPGA的专用配置管脚上就要使能该原语,使用普通IO则不能使能。
3. 创建Microblaze Bootloader

         以下介绍如何在SDK中创建Microblaze Bootloader的方法。
         第一步:创建基于SPI Flash的serc SPI Bootloader,如下图2所示。

图2 创建serc spi bootloader
          第二步:修改xilisf库,serial_flash_family=5选择Spansion 系列QSPI Flash, serial_flash_interface=1选择AXI 接口,如图3所示。

图3 修改xilisf库参数
       第三步:修改存储应用程序的Flash偏移量,如图4所示。

图4 修改存储应用程序的Flash偏移量
        当前示例选用的FPGA bit文件约为10.5MB,因此偏移量选择12MB,需要根据实际FPGA容量进行调整。
         第四步:确认serc spi bootloader链接脚本均在内部RAM空间,应用app工程的链接脚本都指向外部DDR。
         到此为止serc spi bootloader工程创建完毕。
4. 烧写Flash
          烧写Flash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bit文件,一个是应用程序的serc文件。
4.1 烧写bit文件
          烧写bit文件,第一步需要将fpga bit和serc spi bootloader的elf文件先合成,如图5所示,点击编程,默认合成的文件命名为download.bit。如果擅长使用命令行,也可以用updatemem命令手动生成。

图5 编程生成bit文件
            第二步是烧写生成的download.bit文件到flash,这里不再多说,注意flash的偏移地址为0x00即可。
4.2 烧写应用程序serc           实际上应用程序烧进flash的是serc文件,该文件可以烧写到特殊的偏移位置。如图6所示,如果需要用其它工具烧写,也可使用命令mb-objcopy手动转换.elf文件为serc文件。

图6 烧写应用程序到特定偏移地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Bootloader会Check Flash的ID,因此需要确保将您的Flash芯片对应的ID添加到支持型号列表里(如果默认没有)。

网友A(2019-06-18):
哎 怎么说那~~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