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可以拓展输出口,有没有IC可以拓展输入口呢?

楼主(2018-03-24):
最近做的产品,测量点非常多,每个点都是数字量,
寻思用级联的方法做,现场施工的时候就能更简单一些了
用过74HC595,级联拓展出三四十个输出口
有没有办法用级联的方法拓展一下输入口呢?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74HC595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要扩展输入口,只需要使用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例如74HC597、74HC165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595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要扩展输入口,只需要使用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例如74HC597、74HC16 ...

谢谢,我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595是串行输入并行输出,要扩展输入口,只需要使用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例如74HC597、74HC16 ...

前辈,请教个问题,我想用165,级联用法,我的使用场景是至少级联40个
每级上只有一个输入口使用,其他7个都直接接地拉低

这样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个问题,我想用165,级联用法,我的使用场景是至少级联40个
每级上只有一个输入口使用,其他7 ...

“这样能行吗?”
当然是“行”。但注意你的单片机发出的时钟信号需要驱动40个74HC165,这是很重的负载,可能要另加驱动。
不过,很不明白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每片74HC165只利用一条口线,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行吗?”
当然是“行”。但注意你的单片机发出的时钟信号需要驱动40个74HC165,这是很重的负载, ...

要做个转接别人传感器的转接板,采集40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之前做了21个的,直接把输出用线引到控制柜,现场施工直接崩溃了,光接线就干了一天
所以想用165做个转接,这样现场施工能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行吗?”
当然是“行”。但注意你的单片机发出的时钟信号需要驱动40个74HC165,这是很重的负载, ...

您说的这个时钟,如果加驱动的话如何加?用个NPN三极管放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时钟,如果加驱动的话如何加?用个NPN三极管放大一下?

有专用的驱动芯片。
即使不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使用七片74HC14,其中一片六输入端并联(这个负载并不很大),六个输出接六片74HC14的并联输入端,即可得到36个输出端,且与单片机之类引脚输出的时钟信号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驱动芯片。
即使不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使用七片74HC14,其中一片六输入端并联(这个负载并不很大) ...

前辈您给推荐一种驱动芯片吧,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给推荐一种驱动芯片吧,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这里可以找到一部分。

网友B:
扩展过500多路

网友C:
你想增加单片机的IO口?可以用MUX

楼主:
500多路用的74HC597、74HC165?
那就是得60多片串联啊,厉害了,时钟信号还是直接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增加单片机的IO口?可以用MUX

MUX是什么?求详细

网友D:
就是多路选择开关,
比如16:1的,就是16路中可以选择某一个通道导通,GPIO控制,还有EN脚可以控制,用这种实现64路输入下就是用4颗芯片,8根GPIO,其中4根来分别控制每一片的EN脚,4根复用用来控制地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多路选择开关,
比如16:1的,就是16路中可以选择某一个通道导通,GPIO控制,还有EN脚可以控制,用这种 ...

原来如此,感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不过我这个场景主要是为了施工方便,目前来看,能级联的方案比较合适,能少跑很多线

网友D:
16选1的模拟开关比较贵,远远不如用8选1的,这样40个采集端口就用5颗来实现,5根GPIO控制EN脚,3跟GPIO控制地址脚,也是用8根GPIO就能实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不过我这个场景主要是为了施工方便,目前来看,能级联的方案比较合适, ...

把这个多选1的模拟开关放到最前端,后面只需要拉VCC、GND和GPIO线,应该比级联拉的线少吧

网友E:
输入和输出反过来接线不就是输入口了么....记得找个带 oe 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个问题,我想用165,级联用法,我的使用场景是至少级联40个
每级上只有一个输入口使用,其他7 ...

你的用法不对,应该一路输入只用一个输入口而非一整片HC165。如果信号源不在一起,要考虑距离,短距直接连接,长距需要转为差分后再传输,比如用485总线。

网友G:
通常我会选择用cpld来扩展

网友H:
距离远了TTL电平直接跑,估计不是好事情,需要现场测试。
你这属于分布式IO了,最好自己通过485总线做节点IO板,这样方便又稳定。

网友I:
如果输入信号源位置比较分散,可以考虑用小单片机(ATtiny85、STM32L011D3P6、STC15W104 这种少 I/O 小尺寸的单片机)组网。每个小单片机负责一两路信号的采集,配合中央单片机。

网友J:
TM1615 带按键检测,可参考作为输入扩展。

网友K:
用过FXL6408(TCA6408,PCAL6408),扩展输入、输出口,输入有中断功能

网友:
讨论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L:
模拟开关啊,就好比单片机的AD采集模块,内部就是通过模拟开关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多选1的模拟开关放到最前端,后面只需要拉VCC、GND和GPIO线,应该比级联拉的线少吧 ...

40个传感器的数字量,那就是3*40=120根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TM1615 带按键检测,可参考作为输入扩展。

拓展输入是可以,但是不适合长距离分散采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过FXL6408(TCA6408,PCAL6408),扩展输入、输出口,输入有中断功能

好东西啊,但是IIC和SMBUS适合板内通信,距离远了不行,我的应用场景是长距离分散

网友H:
建议直接买淘宝的IO采集模块,modbus协议的。
要不就自己弄采集模块吧

网友M:
用485吧,每一块小板子弄个8脚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直接买淘宝的IO采集模块,modbus协议的。
要不就自己弄采集模块吧

你这个思路好,但是体积和成本不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485吧,每一块小板子弄个8脚的单片机。

能力有限,没做过485,直接用到客户那不放心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思路好,但是体积和成本不好控制了

一片sop16的单片机,一片sop8的485芯片,指甲盖大小搞定,成本,MCU  2块,485  1块 3块钱的芯片这还不能满足?

拉线一米都1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片sop16的单片机,一片sop8的485芯片,指甲盖大小搞定,成本,MCU  2块,485  1块 3块钱的芯片这还不能 ...

主要是没做过,开发时间不好保证

网友C:
用595,40路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