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NUC123BSPv3固件库例程FMC_RW读写失败

楼主(2018-03-24):
NUC123SD4AN0板子上面运行NUC123BSPv3\SampleCode\StdDriver\FMC_RW例程,读写失败呢,串口打印信息如下,是不是有坑被我踩到了,请多多指教,谢谢啦
Boot Mode ............................. [APROM]
  Company ID ............................ [0x00000000]
  Device ID ............................. [0x00000000]
  Product ID ............................ [0x00000000]
  Unique ID 0 ........................... [0x00000000]
  Unique ID 1 ........................... [0x00000000]
  Unique ID 2 ........................... [0x00000000]
  Unique Customer ID 0 .................. [0x00000000]
  Unique Customer ID 1 .................. [0x00000000]
  Unique Customer ID 2 .................. [0x00000000]
  Unique Customer ID 3 .................. [0x00000000]
  User Config 0 ......................... [0x00000000]
  User Config 1 ......................... [0x00000000]
  Data Flash Base Address ............... [0x0001f000]
LDROM test =>
    Flash test address: 0x100000
FMC_Read data 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100000, read=0x0, expect=0xffffffff
Page 0x100000 erase verify failed!
LDROM test failed!
FMC Sample Code Completed.

网友A:
需要解锁:在FMC_Open();前加 SYS_UnlockReg();

网友B:
楼上正解,没有成功解锁,肯定是读出来一堆0.

网友C:
官方的例子难道没有调用解锁,还是你复制了一部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解锁:在FMC_Open();前加 SYS_UnlockReg();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例子难道没有调用解锁,还是你复制了一部分而已。

官方例程不需要紧跟着FMC_Open前面加SYS_UnlockReg
但是官方例程DATAFlash那部分检验不过去,我怀疑是宏定义起始地址问题
修改后没问题。

网友D:
    //SYS_UnlockReg();

    /* Enable FMC ISP function */
    FMC_Open();

看到了吗,官方的例子不小心把这个给注释了,去掉注释,恢复执行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不需要紧跟着FMC_Open前面加SYS_UnlockReg
但是官方例程DATAFlash那部分检验不过去,我怀疑是宏 ...

喔,这样,没这个板子啊,不清楚,就看到例子里写了这句,被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