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功耗

楼主(2018-03-24):
pic芯片想要省电把不需要用到的IO口设为输入,结果电流增大70uA.不是应该功耗变小吗?

网友A:
高阻输入不能浮空,否则功耗会大,规格书上有告诉你怎样省功耗。
不同的输入接VCC或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阻输入不能浮空,否则功耗会大,规格书上有告诉你怎样省功耗。
不同的输入接VCC或地。 ...

想去掉二极管,然后功耗不变

L1 L2..L10接单片机IO口,每一次只接通一路L. 如果L1=0;其余为1,去掉二极管电流就会从其它口倒灌到L1。我的想法是把L1设为输出 其它IO口为输入。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不同的io不用的时候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处理不对,功耗会增加。

网友C:
可以考虑用低功耗的PIC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