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2018a 比2017b有哪些改进?

楼主(2018-03-24):
1 Signal Analyzer App继续增加功能:
1 信号预处理, 包括平滑与滤波.
2 侦测瞬时变化和画尺度谱.(感觉是要添加小波分析?)2 不太明白"One-Step Filtering"是什么意思, 是易用的意思?
3 Kurtogram, spectral kurtosis, and spectral entropy 这几个名词之前没听说过, 信号处理果然博大精深, 等新版本出来再学吧.

我还没下载安装,等一段我下载安装体验一下,跟大家分享。

楼主:
信号处理工具箱:

• Signal Analyzer App: Preprocess signals by smoothing and filtering• Signal Analyzer App: Detect transients and perform time-frequency analysis usingscalogram view• One-Step Filtering: Filter signals using lowpass, highpass, bandpass, and bandstopresponses• Spectral Measurements: Kurtogram, spectral kurtosis, and spectral entropy• Rotating Machinery: Estimate and track rotational speed from vibration signals1 Signal Analyzer App

继续增加功能:

1 信号预处理, 包括平滑与滤波.

2 侦测瞬时变化和画尺度谱.(感觉是要添加小波分析?)2 不太明白"One-Step Filtering"是什么意思, 是易用的意思?

3 Kurtogram, spectral kurtosis, and spectral entropy 这几个名词之前没听说过, 信号处理果然博大精深, 等新版本出来再学吧.

计量经济学工具箱:

• Econometric Modeler App: Perform time series analysis, specification testing,
modeling, and diagnostics

编程编多了后, 就越来越喜欢用App了, 先通过App, 来 get idea, 再编程, 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小波工具箱:

Filter Banks for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Create, visualize and use filter
banks for Time-Frequency Analysis
• Filter Banks for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Explore tim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wavelets and scaling functions
• Constant-Q Transform: Perform adaptive time-frequency analysis using
nonstationary Gabor frames
• Scalogram View: Detect transients and perform time-frequency analysis with the
Signal Analyzer App
•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nd Hilbert-Huang Transform: Data-adaptive timefrequency
analysis for nonlinear and nonstationary processes
• Continuous Wavelet Transform: Improved control of time-frequency parameters and
timetable support

有一个亮点: EMD分解和希尔伯特-黄变换加入了MATLAB套餐中了!

大概看了一下"Release Notes",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 Startup: Increased speed of MATLAB startup time• Execution Engine: Execute tight loops with scalar math faster• Execution Engine: Improved performance for common programming patternsMATLAB

最近几个版本不断在提速, 不更新版本的话, "MATLAB循环速度慢"这种观点很可能过时了.在使用的时候, 经常发现循环比矩阵运算快的例子, 预计以后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楼主:
ftp://biguser:www.jb51.net@gw.sfkcn.com:8021/201803/tools/matlab_R2018a_jb51.rar

楼主:
http://jjbig.sfkcn.com:8080/201803/tools/matlab_R2018a_jb51.rar

楼主:
大家可以下载试试。

楼主:
R2018a 新增功能:深度学习、数据分析和汽车设计的功能改进。并且新增预测性维护工具箱以及新的车辆动力学工具箱。

楼主:
重装系统后,已经换成2018版了。

网友A(2018-09-26):
解决MATLAB 2018a help命令后需要登录才能查看的问题
更新为2018a后,发现得登录和验证证书,才能登录,于是就有了这一个问题。解决方式如下:

  在Matlab中,在命令行中输入“Help+要查的函数名”来查阅函数的使用方法以及各个参数的含义。

解决方法:在Matlab中点击Home(中文版主页),在右上角找到 Preferences(中文版的是预设),点击,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的左侧栏选择Help,然后在右侧选择 Installed Locally(中文版安装本地),点击OK即可,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