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母口金属外壳是否与大地连接的问题请教

楼主:
设计了一款铝合金的控制器,前面板前端留一个USB母口,供客户或者自己人插入U盘读取控制器内部的数据。最早母口的金属外壳与控制器的前面板是直接接触的,但与5V的GND是完全不接的。此时,有的U盘使用没问题,有的插入之后会导致控制器死机。
所以,请教一下,USB的5V地、母口金属外壳与外部大地,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2018-03-24):
应该是插入的时候静电打死了,一,接口接大地,二,接口后面应该有ESD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插入的时候静电打死了,一,接口接大地,二,接口后面应该有ESD防护 ...

1  是母口的金属壳接大地?
2  加了保护了,但只针对GND、USB+、USB-、5V四个信号线加了保护芯片USBLC6。跟大地没做处理。
3  ESD保护,可否说详细一些?
谢谢。

楼主:
目前尝试的结果是母口的金属壳与面板不接较好,但也不能保证所有型号的U盘。如果接触了,死机的概率非常大。

楼主:
有没有可能有的U盘型号的公口的金属与其5V地短接,而有的不接,才导致了这种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有的U盘型号的公口的金属与其5V地短接,而有的不接,才导致了这种差异? ...

有可能吧。。。
我的建议是USB外壳、电源地、机壳地这三者之间应该要可靠的接在一起,阻抗不宜小于0.1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吧。。。
我的建议是USB外壳、电源地、机壳地这三者之间应该要可靠的接在一起,阻抗不宜小于0.1欧 ...

不大可行啊,圈圈兄。
5V的GND是ACDC的输出,ACDC的前端输入是LGN,G就是大地,也就是前面板。如果5V的GND跟前面板直接连了,那就相当于ACDC的前后短接了。

网友C:
屏蔽壳要接系统地,且要求接地阻抗不能太大,数据线则需要考虑ESD防护。如果电源采用的是ACDC且带Y电容,系统地接大地就是必须的。隔离型ACDC或变压器、电池供电的系统,不是必须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壳要接系统地,且要求接地阻抗不能太大,数据线则需要考虑ESD防护。如果电源采用的是ACDC且带Y电容,系 ...

谢谢。
我这款控制器是ACDC,LGN输入。此种情况下,所问的USB数据地该如何处理?

网友D(点评):
LGN电源输入,USB金属外壳接中间的G。

网友E:
持续关注这个问题进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行啊,圈圈兄。
5V的GND是ACDC的输出,ACDC的前端输入是LGN,G就是大地,也就是前面板。如果5V的GN ...

ACDC的前后地短接会有问题么?
我们这也有个控制器,都是用了隔离电源的,但是
还是要把所有的地,包括机器的外壳等全接在一起才行啊

网友G:
持续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H:
一般是接到220V的大地上,然后通过1M电阻 1000PF 2KV的电容和设备的GND接起来

网友I:
收纳!正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啥?你们控制板的地线直接和220V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你们控制板的地线直接和220V连在一起?

您大概看走眼了。
220V的G,与5V的GND连,简直是儿戏。

我正在测试各种U盘。目前看来,跟U盘自身有关,有的U盘公口金属口与5V的GND相连,有的不连。

网友J:
usb外壳与机壳直接连接,外壳地与数字地之间加电容和电阻

网友K:
“5V的GND是ACDC的输出,ACDC的前端输入是LGN,G就是大地,也就是前面板。如果5V的GND跟前面板直接连了,那就相当于ACDC的前后短接了。“
——L到G,N-G是不是有Y安规,漏电流合不合安全要求,你试试把机壳用根线接地,再插U盘。

网友L:
静电引起的会导致设备重启,和我外壳连在一起

楼主:
本来以为此事已经完结,但今天测试了一个伙伴公司的控制器,拿曾经使我的控制器死机的U盘去插,去读写,都没问题。看来是有差距啊,汗。。。
本来我认为,那些本身公口金属片与其自身5V的GND想通的U盘插入死机算正常,我的控制器只要金属片与GND不短接的U盘就能正常读写,然后我就知足了。。。现在发现还有待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款控制器是ACDC,LGN输入。此种情况下,所问的USB数据地该如何处理? ...

那说明你用ACDC必须接大地,USB的屏蔽壳接入系统地,再接入大地。计算机主板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你用ACDC必须接大地,USB的屏蔽壳接入系统地,再接入大地。计算机主板就是这样的。 ...

当U盘插入母口时,如果这个U盘本身的金属口与GND相通,那插入期间,GND就与大地G相通了。短时的相通,从安防的角度出发,可允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U盘插入母口时,如果这个U盘本身的金属口与GND相通,那插入期间,GND就与大地G相通了。短时的相通,从 ...

安放的角度必须这么做。

楼主:
发现ADI有USB的隔离芯片,不知道这种芯片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