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的地线环路问题

楼主(2018-03-24):
板卡是由子板和母板组成的,子板通过两个插座安装在母板上,子板地和母板地通过两个插座连接,如果这样,子板地,两个插座,母板地是不是构成了地线环路?对EMC影响大不大?

网友A(2021-11-23):
连接器的寄生参数影响也很大

网友B(2023-06-15):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