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8 PWM 能直接驱动irf3205吗?

楼主(2018-03-24):
下面两张测试过都能正常驱动,负载5a左右,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8%AE%A8%E8%AE%BA/QQ%E6%8B%BC%E9%9F%B3%E6%88%AA%E5%9B%BE%E6%9C%AA%E5%91%BD%E5%90%8D.jpg

网友A:
嗯, 确实是能够工作的, 不过, 不可用于 PWM 控制.
此外, 如果 MOS 的电流比较大, 那么回路阻抗也会影响控制效果
所以, 这个电路的稳定性, 非常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