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9里有JLINK的封装吗

楼主(2018-03-24):
我是硬件菜鸟,第一次设计电路。用STM32F103C8T6,要用JLINK仿真。
JLINK的接口我以前买过一块STM32开发板,里面有PDF版的原理图,
我可以照着上面画。可是封装怎么办?
请问高手,AD9里有现成的封装吗?那样省的自己画了。谢谢!

@qinshi1208 :谢谢
JLINK接口就是一个标准的JTAG接口,也就是2.54mm间距,2x10的双排针

网友A:
基本的封装都有,教你个省事的办法,你用到具体哪个芯片,立创商城搜索,下载封装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封装都有,教你个省事的办法,你用到具体哪个芯片,立创商城搜索,下载封装就好了。 ...

什么芯片的封装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封装都有,教你个省事的办法,你用到具体哪个芯片,立创商城搜索,下载封装就好了。 ...

谢谢!可是我要的是JLINK接口的封装。是不是跟JTAG接口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要的是JLINK接口的封装。是不是跟JTAG接口一样啊

不就是标准的jtag接口吗,你找到那个座子的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