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LL-VCO设计及制作第二部分

楼主(2018-03-24):
PLL-VCO设计及制作第二部分

VCO电路的设计

VCO电路为使用上章的备注栏所介绍的库拉普振荡电路。
将线圈与电容组合,使达到设计规格的40M~60MHz。
线圈为使用FCZ50-10S。此一线圈的标准电感量为0.68μH,但是,在此将铁芯做稍微调偏,使电感量减小。
所组合的可变电容二极管为使用1SVl6l。图6所示的为1SV161所加上的电压:电容量的VR-C特性。1SV16l为CATV调谐器的电子调谐用,其容量变化比为Cmin(VR=2V)/Cmax(VR=25V)=10.5。此所使用的可变电容的控制电压(逆向电压VR)为在1~8V的范围。
(为了能够做宽广范围的谐振频率设定,选择容量比较大的可变电容二极管。频率范围为数MHz时,可将串联的电容器由1000pF变更为100pF。)
PLL-VCO基板的制作舆调整

图7所示的为所制作的PLL-VCO印刷电路基板。图(a)为零件配置图,图(b)为印刷电路基板图样。将PLL用IC,VCO,缓冲放大器配置在一块印刷电路基板上。
从PLL用IC会产生数字电路的噪声,因此,应该将PLL部与VCO电路,缓冲放大器使用个别的基板作成;但是,在此为混合在一个基板上。
在此一基板上,使用接地铜箔将PLL用IC与其它高频电路分离,并且将电源也成为个别系统,以减少数字电路的影响。
  VCO电路与缓冲放大电路的铜箔也使用稍粗的图样。

调整的步骤如下所述
  ▲将PLL锁栓
  PLL-VCO电路为受到反馈控制的状态,称之为锁栓(Lock)。首先,假设数字设定SW的显示为"5000"。此时,如果PLL被锁栓,则MC145163P的LD端子(28端子)会成为″H″输出,LED会发光。 PLL-VCO基板的制作舆调整
图7所示的为所制作的PLL-VCO印刷电路基板。图(a)为零件配置图,图(b)为印刷电路基板图样。将PLL用IC,VCO,缓冲放大器配置在一块印刷电路基板上。
从PLL用IC会产生数字电路的噪声,因此,应该将PLL部与VCO电路,缓冲放大器使用个别的基板作成;但是,在此为混合在一个基板上。
在此一基板上,使用接地铜箔将PLL用IC与其它高频电路分离,并且将电源也成为个别系统,以减少数字电路的影响。
  VCO电路与缓冲放大电路的铜箔也使用稍粗的图样。
调整的步骤如下所述。
图7 PLL-VCO电路的印刷电路基板
(数字电路与类此电路(高频率)为混在一起,
但是,利用铜箔配置的设计,将两者分开。信号线为用接地铜箔包围隔离之。)
如果偏离锁栓状态时,LD端子会成为"L"脉波输出,因此,LED会稍微暗下来。在偏离锁栓状态下,可以稍微调整线圈T1,T2的铁芯,使成为锁栓状态。
接着,如图8所示,利用高频率测试棒检出输出端子的电压,然.后再调整T2的铁芯,使电压成为最大。此一高频率测试棒可以使用第8章所制作的。
▲振荡频率范围调整
此为振荡频率范围为45M~55MHz的调整例子。将数字设定用SW设定为"4500",调整T1的铁芯,使可变电容二极管的电压Vr成为2V。
接着,将数字设定用SW设定为"5500",确认Vr是否成为4~6V。
图9所示的为连接470Ω的负载,将T2的谐振点调整至52MHz,观察可变电容二极管的电压与频率变化的情形。VCO的振荡频率即使在38M~68MHz变化,也会使频率锁栓。
实际上,振荡频率的宽幅为在l0MHz以内使用,使T2在中心频率发生谐振。
  PLL电路广被使用于AV产品上。而且由于PLL电路的LSI化,使电路制作很简单。此所使用的MCl45163P为较容易取得的PLL用IC之一。
图9 可变电容二极管的电压与频率,输出电压的关系
(输出电压的变化会受T2谐振特性的影响。将T2与10pF组合而变化之,谐振电路的Q值愈低,输出电压会愈成为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