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的官方技术请解答下关于STM8L052R8T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3-24):
1.STM8L052R8T6的复位端口PA1用作普通IO口 推挽输出,芯片运行稳定不,还需要加复位电路10K和104电容吗?
2.STM8L052R8T6能驱动几段SEG的液晶?  我这边测试了下发现头文件包含"stm8l052r8"的时候 LCD初始化配置寄存器LCD_PM3是没有的,编译通不过,  把包含的头文件修改成“stm8l152r8”就可以了,我用的芯片还是stm8l052r8t6,程序烧进去可以显示后面的seg24,芯片资料开头简介上说是4com*28seg,但我查看052芯片资料端口时发现资料上没有标 seg24 seg25 seg26 seg27在哪个管脚,我还是参考了stm8l152r8t6才看到seg24引脚的位置。
请资深技术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IO不够用啊?没见过使用这个端口的,你只能看手册怎么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不够用啊?没见过使用这个端口的,你只能看手册怎么解释了。

io口刚好少一个,试了下好像可以,能进低功耗,但是复位电路不知道要不要,会不会引起运行不稳定需要专业人员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