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在使用硬件IIC遇到了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8-03-24):
在使用硬件IIC时,按照手册以及固件库配套的例程,在实验板的运行中,发现发送完7位地址后ADDSEND 位不置位,导致程序无法继续运行。
实验平台:GD32F130G8
从机器件:0.96'OLED,地址0x78(在其他平台验证过没有问题)

网友A:
使用官方的例程,用官方的开发板都出问题的话,那没啥怀疑的了。官方是使用i2c驱动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的例程,用官方的开发板都出问题的话,那没啥怀疑的了。官方是使用i2c驱动什么了? ...

解决了,原来是芯片IIC两个引脚短路了,所以测不到波形,G系列的QFN封装有点紧,所以焊接的时候没发现

网友A:
果然是太坑了,焊接原因。

网友B:
这个跟硬件没啥关系的吧

网友C:
这个是固件库本身的bug?

网友D:
硬件问题?

网友E:
i2C驱动的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求助楼主,同时0.96寸OLED,STM32 iic驱动一直没做好,分析观察协议没找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原因,请问楼主有32的验证过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