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工程编译通不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24):
你编译之前选择芯片的时候换一个芯片,要是还不行的话,你lilicense改没改啊?(一点拙见,勿喷)

网友B:
license 不支持此器件。说明很清楚。

网友C:
这个画面正常吗

网友C:
你是那一个版本

网友C:
**步骤:
# 第一步: 用Quartus_II_13.1_x64**器.exe**C:\altera\13.1\quartus\bin64下的sys_cpt.dll文件(运行Quartus_II_13.1_x64**器.exe后,直接点击sys_cpt.dll右边(注意是右边)的按钮,然后选中bin64文件夹中的sys_cpt.dll,点击“打开”,继续点击“下一步”,**第一个dll的加密点,最后点击“完成”**第二个dll的加密点,第一步完成。----默认安装时,sys_cpt.dll路径是在C:\altera\13.1\quartus\bin64下)。
#第二步: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您老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3.1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第三步: 在Quartus II 13.1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注意:license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骤:
# 第一步: 用Quartus_II_13.1_x64**器.exe**C:\altera\13.1\quartus\bin64下的sys_cpt.dll ...

谢谢,现在好了,就是去没**好的缘故。还有好像必须安装到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那一个版本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