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的地线环路问题

楼主(2018-03-24):
板卡是由子板和母板组成的,子板通过两个插座安装在母板上,子板地和母板地通过两个插座连接,如果这样,子板地,两个插座,母板地是不是构成了地线环路?对EMC影响大不大?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啊

网友A:
子板的地 不要和机壳地搭接,母板地和机壳唯一点搭接。子板的两个插座和母板肯定是多个点的地是共的。保证母板的外接的电缆共模干扰信号不经过子板。

网友B:
为档板固定点留下独立的 PCB孔, PCB地层独立断开出来。。。。 不与板卡地线连接

网友C:
关键在于细节设计,去看看计算机主板PCB,板卡插在总线插座上,总线插座的地直接接在主板接地平面(大面积覆地层)上,板卡本身基本上也是大面覆地的,而计算机系统有严格的EMC设计指标要求。

楼主:
多谢回复,主板PCB上大多是单个插座的,没有两个插座的情况,对于母板上用两个插座安装一块子板,因为子板和母板都是大面积铺地,是同一个地,加上两个插座中也有地,是不是会出现图中红线标的地环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