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室内定位

楼主(2018-03-24):
(无正文)

网友A:
先去了解障碍类型,是否准许布置导航轨道或信标等。无约束条件的避障,只能用视频识别加AI算法,这可远远不是51能应对的,需要高端处理器才能实时应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了解障碍类型,是否准许布置导航轨道或信标等。无约束条件的避障,只能用视频识别加AI算法,这可远远不 ...

在室内,32小车,用什么好的方法进行室内标点,和无轨迹自动找到坐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室内,32小车,用什么好的方法进行室内标点,和无轨迹自动找到坐标点

最合适的方法取决于条件,前面已讲了该关注的事情,没有相关信息就无法确定什么方案才是最合适的。

网友C:
定向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