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基本实验

楼主(2018-03-24):
上个帖子是关于微积分的,这个几乎是所有理工科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绝对逃不掉的,例如最基本器件的伏安定义就要用微积分,如下图:

但是老是聊数学,观众感觉无聊要跑光了,这个就不好了。

所以呢,准备数学和电路同时进行,做点电路实验,观众就不会跑光了。

但是条件有限,只能做点简单的实验,而且只能是低频的,等以后我们有仪器了再做专业点实验。

楼主:
一 为何开始就选用运放,而不是晶体管

因为运放比晶体管更加接近理想器件,学习起来相对简单。
但是,受运放手册以及网上所谓的运放参数大全影响,大多数人基本的设计方法和相关知识没掌握住(正所谓“运放设计十坑”),倒是学了一堆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的知识点,毕竟做精密设计,把运放应用到极限的地步机会不太多。

简言之,我们选用简单的运放,就能设计许多常用的电路,根本不要需要考虑那一堆东西,至于具体关心哪些参数,后面会说。
根据网上罗列的那一堆参数,还只是一小部分,而非全部,运放的模型之复杂度就让人恐惧了:

所以我们只选用单级点运放模型,上面这些非理想因素只是简单地理解一下就好了。

楼主:
二,基本实验所需的仪器和工具

学习电路必须要亲手做实验,否则跟什么都没学也差不多。所以这里所用的仪器大家都能轻易搞到,是想大家都能亲手搭电路测一测。
我们这里只需要个2M左右的信号发生器,20M左右的示波器,以及正负电源。器件有常见的741,358等运放各若干个。
市场上常见的稳压电源多是单路输出,多路输出可能贵点,实际上大家自己搭个就好了,根本没必要购买成品电源,起码这个实验里用不着专业的电源。

关于正负电源,常见的是用7800和7900三端稳压块搭成,实际上两者输出电压相差0.1V左右。
需要大电流的用LT1083CK,输出电流可达7.5A.需要高压输出的用TL783C,输出可达48V.

当所用电压7800系列没有时,比如需要16V,10V等,可用分压电阻调整到所需电压:

楼主:
关于运放理想模型:

教材及其它场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时下图中左边的所谓的运放虚短电路模型!这个模型太深入人心了,导致学生跟傻子一样就知道套公式,全然忘记了要确保运放工作于线性区,即下图中方框内的条件是否满足!

以前本论坛有人画了个简单反向放大器电路图,问输出电压是多少,有个特级模电大师不假思索地用输入乘增益,得到输出电压。
实际上输出根本不满足下图框中条件,所以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是不能乱套虚短公式的!

楼主:
上面的线性模型是不完整的,还必须包括下面两个模型:正饱和模型和负饱和模型!

【我们后面经常会用这三个模型,这三个模型都要掌握】

楼主:
在零件盒随便拿一看运放,一看是NE5532P,以前和34/35等号称是运放之皇,就用它达电路了。

楼主:
选定运放后,上网找芯片手册,提取相关参数。

NE5532的手册为:

楼主:
从手册上提取的参数为:

差分电压增益

理想值是无穷大,实际上受工作温度,电源电压,工作频率等影响,实际上是个变化的有限值。这款运放差分电压增益AVD的最小值是2万5千,典型值是10万。

输入阻抗

理想值是无穷大,实际值是30k(最小值),典型值是300K,和理想值差别较大

输出阻抗

理想值是0,这款运放是0.3欧姆,闭环应用更加接近于理想值

共模抑制比

这款运放CMRR是100dB,即10 0000 ,所以共模增益是10 0000/100000=1,即当运放两个输入端短路并接入信号源,则运放相当于个电压增益为1的放大器。

压摆率

这款运放压摆率典型值是9V/uS,那么当输出峰峰值为20V时,压摆率不失真的最大输入正弦频率为143KHz

带宽

运放的带宽不是通常意义下的3分贝频率,而是指增益带宽积,或者叫单位增益频率,此款运放带宽是10MHz!!看开环频率响应曲线,低频直流增益是100dB,3分贝带宽是1000Hz,刚好对应于10MHz单位增益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手册上提取的参数为:

差分电压增益

最大输出摆幅

根据手册,负载大于600欧姆时,输出最大幅度距离电源轨线是2V,也就是说电源为-+12V时,最大摆幅是20V,这个可以很容易验证出来的,下图是10V/div

网友:
终于开工了,点赞

楼主:
基本的反向放大器实验

模拟电路设计难在需要折中,每个元器件可能会影响一堆指标,如下图所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那样,就考虑一个或两个指标(电压增益!),那模拟电路设计就简单死了。

网友A:
为开工点赞!

网友A:
补充一楼SR计算的推导:

网友B:
厉害 厉害   ,以后多来学习

楼主:
大家稍等一下,两台5位半万用表和数字示波器等仪器很块就要到了,到时候一边原理一边实测,齐头并进。

网友C:
我也来上课。

网友D:
为开工点赞!!!

网友E:
贴近生活,很赞一个

网友F:
支持下,出去了十几天,没时间跟上xukun的进度,刚回来可以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下,出去了十几天,没时间跟上xukun的进度,刚回来可以学习啦。

我们这帖子能不能像公开课里那样插入视频,点击就能播放的???
老是要观众下载,好像不方便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帖子能不能像公开课里那样插入视频,点击就能播放的???
老是要观众下载,好像不方便啊!

可以,我明天联系小跑堂,让他后台就可以。

楼主:
测试运放用双电源,手头没有双输出电源的,可到废旧电路板上拆几个零件装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运放用双电源,手头没有双输出电源的,可到废旧电路板上拆几个零件装一个:

我用洞洞板搭一个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洞洞板搭一个吧:

纹波和噪声应该低于-70dbu的,5位半万用表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纹波和噪声应该低于-70dbu的,5位半万用表测不出来:

上面是负12V电源,下面是正12V测量结果:

楼主:
失调电压测量

测量原理图如下,有高精度表的直接测输入端电压VOB,没有的直接测运放输出端电压,然后除以电压增益1+R2/R1.

R1的值应该很小,避免失调电流影响,这里用的是930欧姆dale电阻,失调电压如下图:

网友G(2018-05-20):
非常好!这个帖子好像没有写完哦。是不是还有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这个帖子好像没有写完哦。是不是还有视频呢?

写详细点也行,类似于实验指导手册。

实验一,测量运放基本参数

实验目的:
1,测量运放输入失调电压;
2,确定并理解增益和带宽之间的关系;
3,观测并确定运放的共模响应。

实验设备和材料:
双路输出直流电源一台
低频信号发生器一台
数字多用表一台
数字示波器一台

面包板一块
运放741一片
1/4W电阻器:47/4.7k/1k/2.2k/22k/100k

楼主:
输入失调电压测量原理

一般来说,输入失调无法直接测量,多是采用放大电路,把量级较小的失调电压,放大到便于观测的电平,然后直接用DMM测量。

例如这里的ua741输入失调电压是1mV,放大100倍,输出失调电压是100mV:

楼主:
对于仿真器,输入失调电压是个定值,我们实验测量时,它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实际测量输出电压值是________(包括极性)
根据Vio=Vo/(1+R3/R2),求出输入失调电压值Vio=________
比较这个值是否在运放手册规定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