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AD的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
您好,我使用的是AD8476作为信号调理电路,VOCM连接的是AD7779产生的2.5V参考电源,将传感器信号转

换成适合AD的输入信号,目前调试遇到的问题是

(1)AD7779是否2.5 V的参考信号是上电就有的呀,还是需要设置寄存器?

(2) 先将U101的VCOM接0V,然后接传入传感器,传感器的共模信号为5V左右。当传感器的差分信号为10~21mv变化时,分别对AD8476的+out与-out端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量发现,信号变化时不管是+out还是-out基本没有变化大概在23mv左右,单电源供电虽然不产生负电压但是也应该是有变化的呀。

   下图是具体的电路图,项目比较着急,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导,麻烦了。

楼主(2018-03-24):
新人发帖 请各位大佬帮帮忙吧 跪谢~

楼主:
AD8476为全差分放大器,增益为1

网友A:
传感器供电为10V和GND,AD8476供电为10V和-10V没问题吧?万用表测得传感器的输出两个共模电压(也就是AD8467的输入)是否一样?万用表的正负表笔搭接在AD8467的输出OUT+和OUT-引脚上(负载10K和1K可以去掉试下),看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供电为10V和GND,AD8476供电为10V和-10V没问题吧?万用表测得传感器的输出两个共模电压(也就是AD846 ...

负载10k和1k已经去掉,供电选择的是单电源+12V供电,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共模电压会随着传感器的变化而变化,差分电压也会变 关键是输出不管是+out还是-out不会随着变化,超过大概30mv时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负载10k和1k已经去掉,供电选择的是单电源+12V供电,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共模电压会随着 ...

会不会是因为VOCM接地的原因?接+1V就是正常的 不知道原因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10k和1k已经去掉,供电选择的是单电源+12V供电,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共模电压会随着 ...

输入共模电压多大时 输出是30mv(是差分电压吧?)?输入共模电压越大的话,输出差分是不是越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VOCM接地的原因?接+1V就是正常的 不知道原因是啥

接1V的话,你的输出就有共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因为VOCM接地的原因?接+1V就是正常的 不知道原因是啥

AD8476供电也是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476供电也是单电源?

是的

网友B:
一般ADC、DAC参考电压默认是内部的,要用外部的得配置寄存器,不过具体还是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A:
改成±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ADC、DAC参考电压默认是内部的,要用外部的得配置寄存器,不过具体还是得看数据手册 ...

看了手册应该是需要配置寄存器

楼主:
好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因为放大器内部恒流源的原因吗?

网友C:
1) 上电时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AD7779的REF_OUT输出电压。如果没电压,建议研究下Datasheet,通过配置寄存器输出。
2)电路中AD8476是使用单电源供电,VCOM接2.5V,再看看信号有没有输出,可以参考下Datasheet的典型电路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上电时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AD7779的REF_OUT输出电压。如果没电压,建议研究下Datasheet,通过配置寄存 ...

OK 已解决 谢谢 VOCM接2.5V正常 接地就不正常不知道原因是啥

网友D:
看了半天,AD8476的-Vs脚没接地,也没接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AD8476的-Vs脚没接地,也没接负电源?

接地了 VEE和GND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