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485 通讯 问题

楼主(2018-03-24):
本人用GD32 USART0   用串口助手调试    MCU  只能送出数据,串口能正常接收。                        但是串口助手向MCU ,发送数据MCU 接收不到 ,用示波器 和逻辑分析仪 在RXD   在引脚口检测都能够检测到  信号 但是MCU就是读取不到 ,    搞了一个多星期了 愁死了,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A:
那就是你32那边没有写好程序啊。

网友A:
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去这下载相关资料和例子

网友B:
很简单,发送转接受时要有足够的延时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建议把系统的主频调低点试下

网友C:
或者把通信波特率调高

楼主:
和 STM32  相同的配置    寄存器   ,但是 STM32 的可以接收 和发送  ,GD32的 就是不行我也是醉了  , 哪位高手帮我看一下程序,  实在不行只能换ST芯片了 ,

网友D:
UART是最基本的呢

楼主:
别说没用的

网友:
中断接收还是查询接收?看看能不能进中断

网友E:
5个串口我都试过,应该是可以的。我的源程序好像少了点东西,不然我把这个程序给你。

@35650320 :您好,方便问点GD32 485的问题吗
麻烦您把程序发我一下

网友F:
把代码帖出来,让大空分析下

楼主:
OK  我贴出来 , 麻烦大家了

#include "usart.h"
uint8_t data_u;

void delay_ss1(uint16_t k)
{
                uint16_t i,j;
          for(i=k;i>0;i--)
        for(j=255;j>0;j--);

}

void usart_main(void)
        {
                                while(1)
                                {

                                if((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RBNE))==1)
                                {

                                data_u=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if(data_u==0x32)

                {

                        delay_ss1(10);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data_u);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

                        delay_ss1(50);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0);

                        }

                                }

        }
}

void usar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485¿ØÖÆÒý½Å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9200);

                        u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0);

                        delay_ss1(5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0X33);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

                        delay_ss1(50000);
                        delay_ss1(50000);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0);

                        delay_ss1(5000);

}

楼主:
希望有大神尽快能看到 ,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代码帖出来,让大空分析下

#include "usart.h"
uint8_t data_u;

void delay_ss1(uint16_t k)
{
                uint16_t i,j;
          for(i=k;i>0;i--)
        for(j=255;j>0;j--);

}

void usart_main(void)
        {
                                while(1)
                                {

                                if((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RBNE))==1)
                                {

                                data_u=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if(data_u==0x32)

                {

                        delay_ss1(10);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data_u);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

                        delay_ss1(50);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0);

                        }

                                }

        }
}

void usart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485¿ØÖÆÒý½Å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9200);

                        u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0);

                        delay_ss1(50);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0X33);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0,USART_FLAG_TC)));

                        delay_ss1(50000);
                        delay_ss1(50000);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0);

                        delay_ss1(5000);

}

楼主:
没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G:
看下你的那个RS485的芯片的是否OK的

楼主:
485 芯片没有问题 , 我换过几块了都是这个样子 ,另外我把拆下的芯片放在别的 板子上就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声帮忙看一下 ,不行我可以 付费的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 STM32  相同的配置    寄存器   ,但是 STM32 的可以接收 和发送  ,GD32的 就是不行我也是醉了  , 哪 ...

不同芯片都是有区别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固件库中的例程

网友H:
楼主可以debug调试下查看data寄存器是否有值,值是否与发送数据相同,如果收到数据但数据不对,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时钟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芯片都是有区别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固件库中的例程

我就是参考了库的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debug调试下查看data寄存器是否有值,值是否与发送数据相同,如果收到数据但数据不对,建议楼主检 ...

我查看了 , DATA 没有返回值

网友E:
楼主,你说一下接收方式,我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H:
你好,你贴出的代码首先没有使能GPIO时钟和AF时钟,另外配置为半双工模式时,只能做发送或接受其中一种,将u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注释,前面加上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即可,有问题可以继续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一下接收方式,我把程序发给你。

您好  我QQ 356503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贴出的代码首先没有使能GPIO时钟和AF时钟,另外配置为半双工模式时,只能做发送或接受其中一种,将 ...

你好,谢谢您的 ,您说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这个两个 在前面的 C程序里面 已经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贴出的代码首先没有使能GPIO时钟和AF时钟,另外配置为半双工模式时,只能做发送或接受其中一种,将 ...

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   是这个的问题   我刚才删除掉了  OK了   留个微信吧 或者QQ  我给您发个小红包

网友H:
引用 楼主:
sart_halfduplex_enable(USART0)   是这个的问题   我刚才删除掉了  OK了   留个微信吧 或者QQ  我给您发 ...

红包不用了,太客气了,都是有问题互相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包不用了,太客气了,都是有问题互相帮助的

一看您就是有心之人,   我那闹不懂 ,为什么使能了半双工不能接收呢 。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看您就是有心之人,   我那闹不懂 ,为什么使能了半双工不能接收呢 。

半双工貌似只能发送和接受其中一种,有切换方式具体的忘记了,可以使用全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半双工貌似只能发送和接受其中一种,有切换方式具体的忘记了,可以使用全双工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半双工貌似只能发送和接受其中一种,有切换方式具体的忘记了,可以使用全双工 ...

能不能加个 好友  , 我到时候有问题好请教您

网友I:
其实大家热心出谋划策, 没有看出本质问题。 楼主对于异步或485的通信的应用还不能很主流。 串口除非做bootloader 否则其他正常应用都要 中断接收。 发送可以查询也可以中断(大部分应用2个都无所谓)。 串口接收必须要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大家热心出谋划策, 没有看出本质问题。 楼主对于异步或485的通信的应用还不能很主流。 串口除非做boot ...

您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现在我现在 SPI 正在通讯 ,如果串口接收到中断, 如何让 SPI 通讯完 在执行串口中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现在我现在 SPI 正在通讯 ,如果串口接收到中断, 如何让 SPI 通讯完 在执行 ...

SPI通讯开始的时候先关闭串口中断,通讯结束后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SPI通讯开始的时候先关闭串口中断,通讯结束后再打开

恩好的,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