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灯光控制任务书】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蓝桥杯啊(代码已传)

楼主(2018-03-25):
第一次参加蓝桥杯这个比赛,也因此发掘到21ic这么好的平台。

这次用蓝桥杯专用的板子和芯片做了这个灯光控制,

源码及视屏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希望这次活动我可以获奖哦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5MTU1NjI5Mg==.html?qq-pf-to=pcqq.c2c

楼主:
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哦

楼主:
更改串口引脚的方法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网友A:
源码和视频呢?

@21ic小喇叭 :谢谢小喇叭
@ohy3686 :好呢~
@21ic小喇叭 :视频不用传都可以,我代码下载就可以看到运行结果了。
我帮他上传了源码啦,视频太大了,还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和视频呢?

没权限上传链接

网友A:
本地控制有点小bug
按下S6和S7会控制L5和L6
这个题目没有要求
另外,按下S6时,会向串口发送无关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权限上传链接

按下S6时,会向串口发送无关数据,跟串口引脚复用有关,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控制有点小bug
按下S6和S7会控制L5和L6
这个题目没有要求

谢谢老师指点,那个l5和l6题目中说是控制8个灯,但题目只控制到6个灯,所以我故意加上控制l5和l6灯的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那个l5和l6题目中说是控制8个灯,但题目只控制到6个灯,所以我故意加上控制l5和l6灯的功能 ...

嗯...哈哈哈...画蛇添足
题目说: 8个LED指示灯分为2组:L1~L4为远程控制组,L7~L8为本地控制组。
并没提及L5和L6,更没说S6和S7的控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S6时,会向串口发送无关数据,跟串口引脚复用有关,不是你的问题。

当时测试可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IAP15F2K61S2P30口和P31口当用到S7和S6口是串行通信和键盘S6和S7那两排共用的端口,当一起使用的话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分时复用,第二可以将串行通信的端口改为P36和P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测试可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IAP15F2K61S2P30口和P31口当用到S7和S6口是串行通信和键盘S6和S7那两排共 ...

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之所以没有要求用S6和S7去控制L5和L6
也是考虑了串口冲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哈哈哈...画蛇添足
题目说: 8个LED指示灯分为2组:L1~L4为远程控制组,L7~L8为本地控制组。
并没提 ...

嗯嗯, 题目理解的还不够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之所以没有要求用S6和S7去控制L5和L6
也是考虑了串口冲突的问题。 ...

嗯,这种资源抢占问题确实也是有一定难度,当时测试能发现这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之所以没有要求用S6和S7去控制L5和L6
也是考虑了串口冲突的问题。 ...

本来想画龙点睛的,真的是画蛇添足了,老师我明天把换串口引脚的方法传上去,争取弥补一点过错,顺便帮大家多了解一下出现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ohy36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画龙点睛的,真的是画蛇添足了,老师我明天把换串口引脚的方法传上去,争取弥补一点过错,顺便帮大 ...

按题目要求做就行了

网友B(2018-05-31):
分享的非常不错,那个时候在学校有着水平就可以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的非常不错,那个时候在学校有着水平就可以了,赞一个

嗯嗯,做的一般般吧

网友C(2019-01-31):
楼主能讲一下你的按键消抖那一块吗?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讲一下你的按键消抖那一块吗?看不太懂

呀,不好意思,我好久没碰单片机了,最近在准备C/C++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