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中的元件封装可以指定pads的PCB封装吗?而不是元件类型

楼主(2018-03-25):
用ORCAD做原理图,pads layout画PCB,ORCAD原理图的元件封装要对应pads layout的元件类型,因为pads layout的元件类型有多个元件封装,所以有时原理图设置的元件封装导入网表时,在PCB中的封装往往不是自己想要的,难道需要在PADS中重新修改封装的元件类型,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18-04-29):
没有跨过软件进行绘图过,以前使用protel可以做orcad二进制绘图文件。不知道pads怎么实现的

网友A:
PADS2007 里面有libary,里面有元件的封装,orcad里面元件的封装与库里面的封装名字必须完全一样。
  PADSLayout(PowerPCB)提供了与其他PCB设计软件、CAM加工软件、机械设计软件的接口(如下图所示),方便了不同设计环境下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工作。
  Shell :软件基本操作环境(图形界面),支持不超过任意规模的复杂PCB设计;
  PCB Editor:基本PCB设计模块,包括手工布局布线、设计规则校验(DRC)、手工敷铜、工程修改命令(ECO)、焊盘及过孔库编辑、Gerber数据输出等功能;
  Library Module:元器件库管理模块,支持对库文件的添加、删除,以及对库中元器件封装符号的添加、删除、编辑等操作,支持从PCB文件创建库文件的功能;
  DXF Link:DXF格式文件的双向转换接口,可以导入在AutoCAD等机械软件中绘制的PCB板框,也可将当前PCB设计导出为DXF格式数据;
  CCT Link:与Cadence Specctra PCB布线器进行数据转换的接口;
  On-Line Design Rule Checking:实时设计规则检验模块,可以对设计者的操作进行实时监控,及时阻止可能违背线长、线宽、间距等设计规则的操作。设计者可根据需要启动/终止On-Line DRC;
  Auto Dimensioning:自动尺寸标注模块,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自动尺寸标注功能,标注内容可以为元器件或PCB板框等设计内容的长度、半径、角度等参数;
  Split Planes:电源层网络定义与分割模块,提供根据PCB板框创建敷铜边框、敷铜边框定义、电源分割等功能,支持电源网络嵌套;
  CAM Plus:自动装配数据输出模块,支持Dyanpert、Universal、Phillips等格式的自动贴片插片机器;
  Cluster Placement:自动布局模块,可将PCB上的所有元器件按照电路关系定义为不同模块,实现整个模块的集体移动、旋转等布局操作,支持自动布局;

网友A:
试试在PADS封装库中找到要用的元件,把parts名称填到orcad中相应元件属性的PCB footprin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