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可以在Linux下开发吗

楼主(2018-03-25):
问一下啊,电脑跑Windows卡,想换Linux系统用用,不知道这个系统下有没有对应的开发STM32的软件或者方法。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吧;
你可以装虚拟机啊

网友B:
一直是有的,LZ可以上网搜搜。以前只是有人用Eclipse IDE+gcc编译器搞linux的STM32开发环境。后来好像有官方的工具了。

网友C:
有的,官网出品sw4stm32或turestudio

网友D:
跑windows都卡的机器估计装ide都卡,可以考虑makefile,基本不用资源,就是很累

网友E:
跑windows都卡   跑linux就不卡了么?
换电脑把骚年

楼主:
跑DOS不卡。可惜DOS不支持啊。只能换XP,单机用了。

网友F:
cube每次更新硬件都要编译一大堆文件,好烦恼,还没想到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cube每次更新硬件都要编译一大堆文件,好烦恼,还没想到好办法

对啊,这个太坑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啊,这个太坑爹了。

你要是为这个转linux,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除了编译器还有好多的工具软件都是在window下跑的,离不开这些小工具

codewarr就可以软硬件打包导出,可惜cube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为这个转linux,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除了编译器还有好多的工具软件都是在window下跑的,离不开这些小工 ...

嗯,是的,只不过以前用430,可以在Linux下开发。

网友G:
Eclipse 可以呀..还有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G:
Eclipse 可以呀..还有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多谢,查了一下,真的可以,多谢,多谢,这下多了个选项了。

网友H:
可以的,不过不建议,建议你买个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