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仿真全速运行和自己一步一步运行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8-03-25):
自学2812 写了一个矩键扫描的程序   检测按键  然后用数码管显示   自己一步一步运行的时候   没有问题  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  按下去某个键  只能检测出所在行  检测不出所在列  就是不更新列值  一直是上次的列值  求解
Uint16 Scan_KEY(void)
{
  static Uint16 keyx,key;
  Uint16 keyy;
  Uint16 temp;

          RESET_ALL();

          temp=S1&0x0038;
          if(temp!=0x0038)
          {
                  DSP28x_usDelay(5000);
                  if(temp!=0x0038)
                  {
                     switch(temp)
                     {
                    case 0x18: keyx=0;break;
                    case 0x28: keyx=1;break;
                    case 0x30: keyx=2;break;
                    default:break;
                     }

                     SET0;
                 temp=S1&0x0038;
                 if(temp==0x38)
                          keyy=2;
                 RESET_ALL();

                 SET1;
                 temp=S1&0x0038;
                 if(temp==0x38)
                   keyy=1;
                 RESET_ALL();

                SET2;
                            temp=S1&0x0038;
                            if(temp==0x38)
                                   keyy=0;
                            RESET_ALL();

                            key=Keys[keyx][keyy];
                            return key;
                            keyx=0;
                            keyy=0;
                  }
          }

}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一直按着按键  一步一步运行 结果是对的   全速运行的时候  就不会更新列值   按第一行  全都是1  第二行 全是4  第三行  全是7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以全速为主  因为仿真时响应慢   会错过一些信号的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全速为主  因为仿真时响应慢   会错过一些信号的触发

但是我一步一步仿真结果对  全速就不对  是因为长按短按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一步一步仿真结果对  全速就不对  是因为长按短按的原因吗

可能是延时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