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路和电路模型

楼主(2018-03-25):
电路和电路模型

一、概念:
电路--是电流的通路,是为了某种需要由某些电工设备或元件(电气器件)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

电路主要由电源、负载、连接导线及开关等构成。

电源(source):提供能量或信号.

负载(load):将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量,或对信号进行处理.

导线(line)、开关(switch)等:将电源与负载接成通路.

二.作用

1.实现电能的传输,分配与转换

2.实现信号的传递与处理
三 结构
负载大小的概念:

    负载增加指负载取用的电流和功率增加。

四、电路模型:

为了便于用数学方法分析电路,一般要将实际电路模型化,用足以反映其电磁性质的理想电路元件或其组合来模拟实际电路中的器件,从而构成与实际电路相对应的电路模型。
五、集总参数元件与集总参数电路

集总参数元件:每一个具有两个端钮的元件中有确定的电流,端钮间有确定的电压。

集总参数电路:由集总参数元件构成的电路。

一个实际电路要能用集总参数电路近似,要满足如下条件:即实际电路的尺寸必须远小于电路工作频率下的电磁波的波长。
该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A:
很基础的东西,适合于入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