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简单直观的写程序

楼主(2018-03-25):
芯圣的板子收到好久了,今天抽点空分享点东西给大家,共同进步

一直以来,我就不喜欢螺奔,何况官方的库看了下还是不错的,结合官方的例子,很快就可以上手。

哪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简单直观的写程序? 上个操作系统吧, 上个简单点的。

首先我要个定时器,每1ms中断一次,这在任务调度中可有用了,代码麻不用自己写,官方的贴一个。

/************************************************************************************
*                                                                         模块性能介绍
*        1、HC89F003的定时器0,1共有四种工作方式
*           方式0:16位自动重装定时器/计数器
*           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方式2: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计数器
*           方式3:T0分成两个(TL0/TH0)独立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T1无此模式)
*        ************************************************************************************
*                                                                         应用注意事项
*        1、方式3时T0占用T1的TR1、TF1及中断源,由于TR1被T0占用,此时需要关闭T1可将T1设为工作
*           方式3
*        2、在方式0(Mode0)时THx(x = 0,1)和TLx(x = 0,1)读写操作遵循先高位后低位。并且在修改
*           重载数据时,低位无论有无改变,只要高位被修改,低位都必须再写入一次,方式 1、2、3
*           时无此要求
*        ************************************************************************************/
void Time_Init(void)
{
        TIM0_Init(TIM0_CLK_12,TIM0_SOFT_CONTROL,TIM0_INTIMING,TIM0_16BIT_AUTO_CNT_TIMING);
        //时钟12分频,只需软件置TRx即可启动Tx,Tx用于内部定时,16位重装载定时器/计数器

        //Tim0计算时间         = (65536 - 0xFACB) * (1 / (Fosc /Timer分频系数))
        //                                = 1333 / (16000000 / 12)
        //                                = 1 ms

        //定时1ms
        //反推初值         = 65536 - ((1/1000) / (1/(Fosc / Timer分频系数)))
        //                           = 65536 - ((1/1000) / (1/(16000000 / 12)))
        //                        = 65536 - 1333
        //                        = 0xFACB
        TIM0_TimerCnt(0xFACB);                                                        //T0定时时间1ms
        TIM0_ITCmd(ENABLE);                                                                //T0中断使能
        TIM0_Cmd(ENABLE);                                                                //T0使能
        EA_Enable();                                                                        //使能总中断
}

楼主:
接下来,需要定义两个LED, 顺便学习下IO的设置知识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1^0;

/*************************************************************************************
*                                     模块性能介绍
*    1、输入(无SMT)模式下VDD=5V时,低电平即输入低电压(VIL1)范围为0~1.5V、高电平即输入
*       高电压(VIH1)范围为3.5~5V。
*    2、输入(SMT)模式下VDD=5V时,低电平即输入低电压(VIL1)范围为0~1V、高电平即输入高电
*       压(VIH1)范围为4~5V。
*    3、P0xDBCT [5:0]配置的消抖时间是一个范围,分频系数*Tosc*P0xDBCT[5:0]-Tosc<消抖时间<
*       分频系数*Tosc*(P0xDBCT[5:0]+1)-Tosc。
*    4、MCU上电复位以及其它复位功能的复位,所有的IO相关寄存器都会恢复为默认值。
*    ************************************************************************************
*                                     应用注意事项
*    1、在使用仿真器时,与JTAG复用的IO口会有读取或写入数据异常,因此建议使用仿真器时不要
*       操作这几个IO口。断开仿真器使用电源供电即可以正常操作。
*    2、分配到P0.0/P0.1/P0.2这三个管脚上的功能脚、外部中断输入、故障检测引脚都受消抖控制。
*    ************************************************************************************
*     P0M1 = P0M1&0xF0|0x00;                P02设置为输入(无SMT)
*      P0M0 = P0M0&0x0F|0x10;                P01设置为带下拉输入(无SMT)
*      P0M0 = P0M0&0xF0|0x02;                P00设置为带上拉输入(无SMT)
*      P1M0 = P1M0&0x0F|0x30;                P11设置为带模拟输入
*      P2M0 = P2M0&0xF0|0x04;                P20设置为输入(SMT)
*      P0M2 = P0M2&0x0F|0x50;                P05设置为带下拉输入(SMT)
*      P0M2 = P0M2&0xF0|0x06;                P04设置为带上拉输入(SMT)
*      P0M3 = P0M3&0x0F|0x80;                P07设置为推挽输出
*      P0M3 = P0M3&0xF0|0x09;                P06设置为开漏输出
*      P2M1 = P2M1&0xF0|0x0A;                P22设置为带上拉开漏输出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GPIOT0,LED1,GPIO_MODE_OUT_PP);  //P00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T1,LED2,GPIO_MODE_OUT_PP);    //P10 推挽输出
}

楼主:
当然还需要定义两个闪灯任务,一个闪LED1, 一个闪LED2,象这样:

unsigned char  flash_led1(){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

unsigned char  flash_led2(){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

由于我们的时钟是1ms,  Waitx(100)的意思是等待100ms,  也就是每100ms对LED取反一次,效果就是闪灯, 是不是很简单

等待时CPU都在做什么,常见的做法是这样:

void Delay_Ms(u16 Time_count)
{
        u16 j;

        for(;Time_count > 0;Time_count --)
        for(j = 1596;j > 0;j --);
}

可见这种方式,CPU原地绕圈,等够时间再往下走, 这是多么浪费生产力啊。

本程序不用这种方式,我们用Waitx(100),   当CPU执行到这里时,发现要等100ms,  当前没事可做,CPU立即跳转到其它地方做些有益的事,不用在原地绕圈,这就是Delay和WaitX的分别

楼主:
继续,我们规划这个小小的操作系统最多支持8个任务,对于这个芯圣小CPU够用了

// task constant define
#define Task0_ID      0
#define Task1_ID      1
#define Task2_ID      2
#define Task3_ID      3
#define Task4_ID      4
#define Task5_ID      5
#define Task6_ID      6
#define Task7_ID      7

#define MAXTASKS      8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每个任务单独配个定时器,记录分配个每个任务的时间片,我们只需要在时钟中断中轮询一遍timers[],任务状态就一目了然了。

任务号越小,优先级越高,假设LED1,LED2两个闪灯条件都满足,哪个先闪,任务号小哪个先闪。

主程序很简单: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Time_Init();
    LED_Init();

    InitTasks();
    while(1)
    {
        RunTaskA(flash_led1, Task0_ID);
        RunTaskA(flash_led2, Task1_ID);
    }
}

楼主:
假如LED1每秒闪一次,慢闪, LED2每秒闪五次,快闪, 而且要求,LED2只在LED1不亮时闪,怎么做呢?

实现的方法是多样的,从简单直观来讲,或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一个信号的说法

先定义一个亮灯标志
SEM  LightFlag  ;

unsigned char  flash_led2(){
_SS
  while(1){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T0,LED1)) SendSem(LightFlag);
          WaitSem(LightFlag);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程序其它地方都不用改,是不是很简单

楼主:
娴话少说,实战调程序,编释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娴话少说,实战调程序,编释通过

可以把程序大包发上来吗?

楼主:
经过一下午,终于把程序调通,接下来画板搞点复杂的,准备驱动TFT

楼主:
到货,等我找点资料再来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LED1每秒闪一次,慢闪, LED2每秒闪五次,快闪, 而且要求,LED2只在LED1不亮时闪, ...

看到这里我就笑了,应该是靠Switch切换任务的,_SS和_EE里面定义了很多东西,10年前就很多前辈讨论这种方式,最终还是缺陷大于优势,所以逐渐没人用了,楼主还藏着当宝。

网友B:
上传当年用AVR的时候,玩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当年用AVR的时候,玩的程序。

不错,哪个task0为什么要放中断中? 有什么好处 ?

楼主:
找到TFT屏资料,要花点时间研究下

网友C:
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点赞

网友D:
****小小调度器开始**********************************************/
#ifndef _Task_H_
#define _Task_H_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255)+1;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255)+1: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 case (__LINE__%255)+1: currdt=SubTaskName();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和上面是同一行,因为一行显示不下了,里面有 return 0,在执行子函数前释放了一下 CPU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1]=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char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里面有WaitX(0),执行的时候释放了一下 CPU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 tickets 最大为 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里面有 WaitX(0),执行的时候释放了一下 CPU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endif
调度程序

网友E(2018-04-26):
牛X,8051都玩任务调度,学习下楼主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X,8051都玩任务调度,学习下楼主的程序。

现在的客户需求变动的非常快,不上操作系统,还裸奔根本跟不上客户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客户需求变动的非常快,不上操作系统,还裸奔根本跟不上客户要求。 ...

加了这些 256 + 256的ram够用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了这些 256 + 256的ram够用不啊。。。

加了这些只不过额外增加了几个字节,为什么不够用 ?

网友G:
厉害,小小的板子都玩出了这么多花样,值得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里我就笑了,应该是靠Switch切换任务的,_SS和_EE里面定义了很多东西,10年前就很多前辈讨论这种方 ...

时间过得真快,有10年了吗?
最早是在amobbs上看到的小小调度器,思想源自protothread。不过因为工作不是单片机开发,也没怎么用过这个方法,说这个方法缺陷大于优势,都有哪些缺陷?

网友I:
说明你这裸奔还没有玩到家,51上OS就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时间过得真快,有10年了吗?
最早是在amobbs上看到的小小调度器,思想源自protothread。不过因为工作不是 ...

说说都有哪些缺陷,我也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明你这裸奔还没有玩到家,51上OS就是扯蛋

裸奔没玩过,最低限度也是从官方库开始玩,对裸奔没兴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贴个例子上来,最好配点简短的说明,学习借荐下。

这东西不是几句代码能搞定的
给你看下部分代码的统计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接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UI.c
// SUI_MutexFuncSwicth
// SK_Gen1
// SK_Gen2
// SK_Gen3
// SK_Gen4
// SK_Other
// SUI_SkExt
// SUI_PowerOff
// SUI_MutexFuncHandle
// SUI_CorrectNewTaskIndex
// SUI_ReportError
// SUI_MutexFuncInit
// SUI_MutexFuncExe
// SUI_MutexFuncExit

// KERNAL.c
// SS_Kernak
// SK_Sync
// SS_CalcIdleRatio
// SS_TaskStructInit
// SK_MutexFuncManage

// FLAG.c
// SS_SysFlagStructInit
// SUI_ResetPhase
// SI_TickCallBack
// SS_Sync
// SK_MainFlagHandle
// SS_MainComFlagHandle
// SS_ThisComFlagHandle
// SS_ThisFlagHandle
// SS_ClearSyncTotalError

这些代码位置是固定的,不能改变,但回调函数可以修改内容,

另外还有很多API可以调用,没有写出来

网友J:
在keil里怎么选HC89S003FD4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keil里怎么选HC89S003FD4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不是几句代码能搞定的
给你看下部分代码的统计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继续,太少了看来出精妙之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继续,太少了看来出精妙之处

整个程序框架是固定的,但有很多功能是可变的,这些都通过一个专门的配置文件来配置,通过配置可以在很大程序改变架构的功能,整个程序有个算法,可以维护很多时间标志,但其实中占用很少的RAM空间和时间,程序就是个while(1)循环,任务根据标志去运行(当然也可以不根据标志,这些由程序自由决定),每个循环的时间是固定的(理论是10ms),实际可以少于或多于这个值,但总体平均值是10ms,框架会监测l累计误差,大于一定值可以报警或停机,这些功能都是可以配置的。。。还有很多功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个程序框架是固定的,但有很多功能是可变的,这些都通过一个专门的配置文件来配置,通过配置可以在很大 ...

我关注的是概念清淅,结构简单,变量及标志少的操作系统,这样上手容易,易移植,如我介绍的这个操作系统就只涉及了时间片,任务,信号几个简单标准的概念, 你都不需要看代码,就可以干活了。

如果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就过于复杂了,当然也许我没有理解你的系统的精妙,最好的办法就是贴上代码,这样方便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关注的是概念清淅,结构简单,变量及标志少的操作系统,这样上手容易,易移植,如我介绍的这个操作系统 ...

标志多,但都是只读的,你根本无法修改,标志的变化是系统自动维护的,你説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志多,但都是只读的,你根本无法修改,标志的变化是系统自动维护的,你説好不好 ...

标志多,还不能改 ? 每个单片机的场景不同, 标志要用到才定义, 越少越好,多了程序的可读性就差了。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个客厅有两个门,每个门旁都有个开关,控制同一个灯, 用户进门时按下开关,灯亮, 当用户从另一个门走出去时按下开关,灯灭, 如果用单片机来处理,我会定义几个用得到的标志。

  1. 定义开关A和B
  2. sbit KA = P0^0
  3. sbit KB = P0^1

  4. 定义电灯
  5. sbit Light = P1^0

  6. 定义一个电灯互斥锁标志
  7. SEM  LightMutex  ;

简简单单,永远都不要定义用不到的多余标志。

再定义两个涵数来处理它们

检查开关A和B有按下就发信号
unsigned char  SwitchK(){
_SS
  while(1){
        if (GPIO_ReadInputPin(GPIOT0,KA&KB))
           SendSem(LightFlag);
   }
_EE
}

收到信号就控制灯取反(原来灯是开的就关,原来灯是关的就开)
unsigned char Light(){
_SS
  while(1){
         WaitSem(LightFlag);
         Light=!Light;
   }
_EE

主程序看起来像这样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Time_Init();

    InitTasks();
    while(1)
    {
        RunTaskA(SwitchK, Task0_ID);
        RunTaskA(Light, Task1_ID);
    }
}

这就是引入操作系统的好处,我们可以优雅的写程序, 程序的可读性,重用性,可移植性和质量都有大弧度的提升,这些对于软件工程项目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控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在强调用操作系统的出发点。

很多人都喜欢裸奔,为了一点点的性能或空间的提升,用尽各种奇云技巧,实际上得不尝失,必境大部份程序员还都是凡人, 再说单打独斗的年代早就过时了,现在讲究的都是团队作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标志多,还不能改 ? 每个单片机的场景不同, 标志要用到才定义, 越少越好,多了程序的可读性就差了 ...

系统有系统的好处,裸奔有裸奔的好处,
再说同样是裸奔或OS,境界也是有不同的

网友K(2018-06-23):
跑操作系统会不会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跑操作系统会不会太浪费

不浪费,只要很少开销,质量极大提升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浪费,只要很少开销,质量极大提升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 能在哪个方面有很大提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 能在哪个方面有很大提升呢

这就是引入操作系统的好处,我们可以优雅的写程序, 程序的可读性,重用性,可移植性和质量都有大弧度的提升,这些对于软件工程项目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控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在强调用操作系统的出发点。

网友K:
对于对这些要求不高的系统来说 跑系统是不是就浪费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对这些要求不高的系统来说 跑系统是不是就浪费了呢

我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任何系统都应该是高要求的,尽管因为工期、报酬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做坚难的取舍,但它不应该成为粗制产品的理由,很多时候我情愿不做,多花点时间培培家人,如果所有的程序员都这样想,这样做,中国制造才有希望。

网友L:
这个切换也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切换也挺有意思的~

要不你再把它切回去,给大伙露一手

网友M:
这个只能做演示,或者做非常简单的功能,51里栈太小了,很容易就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只能做演示,或者做非常简单的功能,51里栈太小了,很容易就溢出了。。。 ...

你没有细看,这个操作系统用的是跳转,没有用栈,没有你说的溢出问题。

网友N:
我前段时间也尝试了下操作系统,但是任务切换总是出问题。。。
而且我网上看到的例程,main函数里没有while(1),是抢占式操作系统,不过没调通。
想向楼主取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前段时间也尝试了下操作系统,但是任务切换总是出问题。。。
而且我网上看到的例程,main函数里没有while ...

把代码贴上来,共同进步,坛里高人很多,都愿帮你。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细看,这个操作系统用的是跳转,没有用栈,没有你说的溢出问题。 ...

那就更没有什么用处了,除非非常简单的逻辑,否则还不如裸奔,不信,你嵌套多层while(1)试试,光增加的标志位都搞得头痛。。

话说,如果是非常简单的逻辑,用这个有必要吗?

楼主(2018-07-23):
引用 网友M:
那就更没有什么用处了,除非非常简单的逻辑,否则还不如裸奔,不信,你嵌套多层while(1)试试,光增加的标 ...

我说的跳转不是你认为的跳转,看代码吧,或者贴点你认为比较好的裸奔代码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跳转不是你认为的跳转,看代码吧,或者贴点你认为比较好的裸奔代码看看。 ...

你的代码不全,只能看个大概。你说的跳转,其实就是状态机实现的,和真正的多任务有很大差别。。
既然用到状态机了,又不是真正的多任务切换,不如直接祼奔,不然留着这花架子好看不好用,太折腾..

以上观点也许不合理,讨论嘛,有啥说啥,不忌讳。。

网友O:
只是一个轮询的时间片吧,不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是一个轮询的时间片吧,不是什么操作系统,

优先级高的任务可抢先,包含了任务调度,信号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代码不全,只能看个大概。你说的跳转,其实就是状态机实现的,和真正的多任务有很大差别。。
既然用 ...

不是状态机,我个人不喜欢状态机,状态机代码可读性太差

网友P:
没听说过Keil自带的RTX-51?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听说过Keil自带的RTX-51?

听你说起过,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