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歌曲对应到rgb的颜色变化

楼主(2018-03-25):
我有查过资料,将音频数据进行fft变换,从频谱进行分析,然后对应的将七个音调对应七种颜色,而各大调的频率值也是确定的(查阅论文得到的,如何分析出来?),C(261.6Hz)、D(293.6Hz)、E(329.6Hz)、F(349.2Hz)、G(392Hz)、A(440Hz)、B(493.8Hz)。这样的话,我对音频数据采样,经过fft,获取这段音频数据的频域幅度最高点对应的频率(但是如果这个频点不是刚好对应的,该如何处理?),如果刚好对应各大调的某个频点,那么颜色就可以确定,但是如何确定亮度呢?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下思路是否有问题,以及解惑。我目前打算是在arm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A:
我提供一个参考思路,不是刚好的频点,可以考虑采用混色,亮度可以跟幅度对应起来。

网友B:
意思就是先以这七个人频点为准,将间隔的频段进行比例划分,这个划分可以将对应到rgb的颜色划分(这里就是rgb颜色划分的方法,在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之间,对应频段划分数取渐变色,可行的吧应该),然后将亮度等级和幅度对应

网友C:
这也算比较简单的实现方法

网友D:
用你的频率和RGB数值写一个函数,对应一个系数试试看

网友E:
这个是需要相关的算法支撑的

网友F:
你的亮度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G:
直接按照数据分类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H:
各大调的某个频点还真不知道

网友I:
做FFT还是选择DSP吧。

网友J:
亮度是对应的什么?

网友F:
不就是正常的对应吗

网友H:
只是做到了FFT上,其他没有做过。

网友I:
DSP可以提供FFT的运算库。

网友J:
楼主说的亮度是不是对应的频率大小呢?

网友G:
fft变换之后不就是音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