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几个给4.2V单节锂电池充电的充电管理IC

楼主(2018-03-25):
现在在做一个充电方案:安卓平板电脑的USB口用做USB host,USB口向外供电,现在同时需要给平板充电,就需要另外给平板加一个充电电路,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稳定的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A:
看你具体需要多大电流和封装了,国产芯片技术上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就是价格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B:
AF4054(800MA) AF4056(1100MA)

网友C:
看你需要多大电流以及封装的,国产IC来说一般都是差不多,技术都比较成熟

网友D:
适用于单节锂离子/锂聚合物4.20/4.30/4.35/4.40V 电池充电
内置功率MOS, 2A 同步开关充电,充电效率最高达 97%
RHX306/305

网友E:
 充电:假设某一个电池先达到4.2V保护电压,例如B保护板cout充电管保护动作后,内阻为无穷大,这个时候,电流被此管分断开,一般单节锂电池保护板上的场效应管耐压非常低,因此有可能被击穿(但由于充电状态,充电电压减除所有电池电压,一般不会出现超压现象),另外B充电管保护后,充电电压会单一的加在B保护板的VDD端,有可能出现超压,导致B保护板集成块损坏。

  2:放电:假设某一个电池先达到2.7V保护电压,例如A保护板Dout充电管保护动作后,内阻为无穷大,这个时候,电流被此管分断开,这个时候假设电路里面有6节电池,那么此管会承受高达25V的电压,图上绿色圈内的DOUT场效应管会被软击穿,这样,即使保护动作了,也会有少许几毫安,如果完全损坏,会有很强电流通过,而失去保护作用。另外此管保护后A板V-端到A板上VSS端出现高达25V的反压,v-至VDD端也会出现21V左右反压,完全有可能导致芯片损毁。

网友F:
电源IC国产和够用了,我用了好多,没有问题的4056,4054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