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采样并如何使用pwm波输出

楼主(2018-03-25):
现在正在学习28335,最近正在做一个用AD去采集模拟量,并用pwm输出波形,
我想请问一下,adc模块和pwm模块这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0x1;        还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1;来实现。又或者有其它方法请各位大神们给支支招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这个项目应该做成,PWM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信号,假设50HZ,AD采到0V,输出占空比为0的PWM信号,AD采到5V输出100%占空比的信号,具体做法就是根据AD采回来的数值,赋值给PWM输出的分子部分,接收端用定时器测量接收到的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B:
先说声AD是如何跟PWM联系起来的
比如说,你做一个自动拉窗帘的小装置,用一个光敏电阻和一个电机,AD就是用来采集光线变化程度的,电压越高则代表光线越强,当你光照超过某一阈值时,你便控制电机收放窗帘,如何控制电机呢,那当然是用PWM了,这便将PWM于AD联系起来了。

网友C:
单个的adc模块和单个的pwm模块可以考虑明白,但当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不知道怎么把两者联系起来。

网友D:
TI的例程有类似的代码,
你可以去TI官网看看。

网友E:
其他做28335开发板的厂商给的也有AD采样的例程

网友F:
这个PWM是用来控制东西吗?还是只是作为输出?

网友G:
ad采集的数值跟pwm波输出的频率跟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H:
根据AD采回来的数值,赋值给PWM输出的分子部分,接收端用定时器测量接收到的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