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单片机及传感器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8-03-25):
9V锂电池供电,但是我的传感器要求正负12V供电,功率1W左右,还有单片机5V供电,请问我的供电电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小啊,最好再串一节锂电池吧

网友B:
给你个方向,boost bulk电路应用

网友C:
买两块DD转换器并接就可以搞定,省时省力

网友D:
用四节锂电+DC/DC降压模块啊,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E:
传感器要求正负12V供电,功率1W左右, 不知道电压精度是多少, 负载变化情况怎么样
至于 5V 的变换就简单了

由于是电池供电, 建议 5V 也用 buck 来实现以降低损耗.
可能三组电源可以用一个芯片实现, 只是用一个变压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