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测量问题

楼主(2018-03-25):
流水线生产上面需要测量的木板面积?求技术解决方案。特性:不同材质的平整木板,形状不规则(不是正方形、长方形、梯形的形状),面积都是小于2平方米,最长的长度不超过2米,木板在流水线上是移动的,当木板移到相关的区域要测量这个木板的面积,并储存到电脑里面,电脑必须记录下来,并可以查询到某段时间内的总面积数,每日每周每月累计的木板面积总数,测量误差在0.5%左右(精度可以商谈)。

网友A:
如果密度差别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动态称重法,设备是现成的。然后由重量、厚度算出面积。当然,这要求厚度一致。木材的量一般是算体积的,算面积必须要求厚度一致。

网友B:
下图方案只要累计每单长度光敏管遮挡只数,就可算出面积.
例如: 假设阵列间隔为1mm. 传送带每秒走1mm,编码器收到1个脉冲.把每秒光敏阵列的遮挡数累加,例如第1秒为100,第2秒为150......则2秒内的移过面积为1x(100+150)=250mm2
83年我曾用此法测过皮革面积.精度取决于阵列密度.

结构上要设法把光敏阵列置于工件下方.

网友C:
植物学上测量的叶面积义同样原理,跟扫描仪一样的,

网友D:
就是扫描仪啊,积分得到面积。要精度高,就用线阵CCD传感器,精度要求不高就用光电管。

网友E:
装个摄像头识别就好

网友F:
图像处理

网友G:
图像识别是个思路。
但是三楼的光敏管阵列的思路更赞,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网友B:
光敏阵列密度足够,千分之5精度还是可保境.你还以采用ccd线阵,那精度应该足足有余了.
"速度10m/s",取决于编码器的线数,自已计算一下,这个不是问题.
LZ大概在做林场原木开料面积测量吧.哈哈.

限于结构,光敏阵列可疏点,10mm间隔,做成250mm长条pcb,串起来,每个单元光点24点,用74hc165并入串出电路3片级联驱动,做在pcb上,这样每个单元只有4根线就可串连工作了.结构简单些.传送带可采样密点.编码器线数可根据精度算一下.

上方光源可用led灯带.从前用日光灯.

剩下的就是在原设备上安装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阵列密度足够,千分之5精度还是可保境.你还以采用ccd线阵,那精度应该足足有余了.
10m/s,取决于编码器的 ...

T叔,我加您QQ,想进一步与您沟通

楼主:
万分感谢3楼T叔的方案:光敏阵列加编码器方案,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获益匪浅;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特在北京地区寻找高手联合开发,有意者请联系本人,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H:
佛山顺德发大水

网友I:
摄像头 opencv 成本低

同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光敏阵列密度足够,千分之5精度还是可保境.你还以采用ccd线阵,那精度应该足足有余了.
"速度10m/s",取决于编 ...

学习了

网友K:
这个小学时学过滴,可以搞一个大桶,装满水,然后把被测木板按进去,
看排出来多少水,就可以测出体积了~~~然后再想办法求出面积。。。
下次测试时再把水加满,我真是个天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小学时学过滴,可以搞一个大桶,装满水,然后把被测木板按进去,
看排出来多少水,就可以测出体积了~ ...

那叫阿基米德原理,你确定你小学就学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叫阿基米德原理,你确定你小学就学过?

不是吧……
“阿基米德原理“是讲浮力计算的,这个只牵涉到排除液体的体积和放入固体的体积相等,
并不牵涉到浮力,类似小学课文中乌鸦喝水的原理,应该不算”阿基米德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小学时学过滴,可以搞一个大桶,装满水,然后把被测木板按进去,
看排出来多少水,就可以测出体积了~ ...

不好意思,不允许放在水里,而且要精度,更要求和电脑连接,记录每块的面积,并要累积数。并具备记录、查询、打印功能等

网友M:
用机器视觉,赚的钱还不够付算法的,做出的木板是标准件吧,每个板面积固定,只要统计每个板的数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