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计算物体倾斜角度的算法及代码实现

楼主(2018-03-25):
三轴加速度计算物体倾斜角度的算法及代码实现

谢谢
正好有需求,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A:
三轴加速度的实现算法的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B(2019-08-28):
过加速度值测倾角。

网友C:
怎么来算出此时的水平角度值?

网友D:
就是用来测量三维空间三个轴向的加速度和角度率

网友E:
三轴加速计和三轴陀螺仪一般导航里用

网友F:
所谓三轴加速度计就是能够独立测量空间三个方向线加速度分量的一类运动传感器。

网友G:
可以读取四元数,再换成欧拉角

网友H:
你也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加速度吗?

网友I:
通过判断加速度大小即可判断水平与角度

网友: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是mma8451.

网友J:
加速度就是测受力的大小就行了

网友G:
imu模块可以以输出加速度、角度

网友B:
用I^2c通信读回x、y、z轴的数据

网友F:
GY-521的三轴加速度

网友C:
可能型号不一样

网友E:
可以将传感器的一个方向与车前进的方向重合

网友D:
加速度积分可以获得速度和位移

网友J:
基于加速度的基本原理去实现工作的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测量倾斜角度吗

网友I: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不仅能测量重力方向,还能测量当前运动状态

网友H:
用串口采集数据总是采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