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30的函数发生器

楼主(2018-03-25):
基于430的函数发生器包含原理图、源程序

网友A:
函数发生器的,主要还是针对一些信号的进行处理的

网友B:
波形、频率、幅度能够调节?

网友C:
使用的是内部集成的DAC吗

网友D:
推荐DDS芯片。

网友E:
信号发生器的电路设计有很多种,例如最简单的晶体管或IC振荡器

网友B:
产生的最大频率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C:
这个需要速度比较快的DAC芯片。

网友D:
DDS芯片的效率非常高。

网友E:
msp430的速度不是很快,直接做控制芯片。

网友F:
MAX038 频率高、精度好

网友G:
函数发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函数发生器的,主要还是针对一些信号的进行处理的

这个不是产生信号吗

网友I:
用的这个还是少啊,有信号发生器的。

网友G:
这个最大的频率是多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函数发生器的,主要还是针对一些信号的进行处理的

现在都有DDS芯片了

网友I:
MSP430实现的简易信号发生器信号太少,不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