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代码解释

楼主(2018-03-25):
DSP里的几句代码,愣是啥也看不懂

#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define  DINT   asm(" setc INTM")
#define  ERTM   asm(" clrc DBGM")
#define  DRTM   asm(" setc DBGM")
#define  EALLOW asm(" EALLOW")
#define  EDIS asm(" EDIS")
#define  ESTOP0 asm(" ESTOP0")

网友A:
宏定义语句,这7条都一样,
       比如:#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程序执行中凡是遇到EINT,都自动替换为asm(" clrc INTM"),
这个asm(" clrc INTM")看起来像是一个函数,名称为asm,形参是字符串(" clrc INTM"),
       只需要找到这个asm()函数,你自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B:
预定义啊,主要看asm括号里面的 语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defined 这是宏定义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在程序中后面的部分可以又前面的部分表示吧

网友D:
#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INTM置0,开中断
#define  DINT   asm(" setc INTM")  //INTM置1,关中断
#define  ERTM   asm(" clrc DBGM")  //使能调试事件
#define  DRTM   asm(" setc DBGM")  //禁止调试事件

网友E:
参考DSP281x_Devic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