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GD32的编程风格根STM32很大不同的

楼主(2018-03-25):
我们看看这个GPIO点灯的例子
/*!
    \file  main.c
    \brief running led
*/

/*
    Copyright (C) 2017 GigaDevice

    2014-12-26, V1.0.0, platform for GD32F1x0(x=3,5)
    2016-01-15, V2.0.0, platform for GD32F1x0(x=3,5,7,9)
    2016-04-30, V3.0.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

#include "gd32f1x0.h"
#include "gd32f1x0_libopt.h"
#include "gd32f1x0_eva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gd_eval_led_init(LED1);
    gd_eval_led_init(LED2);
    gd_eval_led_init(LED3);
    gd_eval_led_init(LED4);

    while(1){
        /* turn on led1, turn off led4 */
        gd_eval_led_on(LED1);
        gd_eval_led_off(LED4);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2, turn off led1 */
        gd_eval_led_on(LED2);
        gd_eval_led_off(LED1);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3, turn off led2 */
        gd_eval_led_on(LED3);
        gd_eval_led_off(LED2);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4, turn off led3 */
        gd_eval_led_on(LED4);
        gd_eval_led_off(LED3);
        delay_1ms(1000);
    }
}
很简洁,貌似你看不到底层的东西。

楼主:
而开始的系统初始化在另外一个文件
/*!
    \file  systick.c
    \brief the systick configuration file
*/

/*
    Copyright (C) 2017 GigaDevice

    2014-12-26, V1.0.0, platform GD32F1x0(x=3,5)
    2016-01-15, V2.0.0, platform GD32F1x0(x=3,5,7,9)
    2016-04-30, V3.0.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

#include "gd32f1x0.h"
#include "systick.h"

static uint32_t delay;

/*!
    \brief      configure systick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0Hz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
}

/*!
    \brief      delay a time in milliseconds
    \param[in]  count: count in milliseconds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1ms(uint32_t count)
{
    delay = count;

    while(0 != delay);
}

/*!
    \brief      delay decrement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decrement(void)
{
    if (0 != delay){
        delay--;
    }
}

这个不是系统初始化,初始化在启动文件中main之前已经执行过了

楼主:
而关于硬件功能的转换宏在另外一个文件夹的文件里
/*!
    \file  gd32f1x0_eval.h
    \brief definitions for GD32f1x0_EVAL's Leds, Keys and COM ports hardware resources
*/

/*
    Copyright (C) 2017 GigaDevice

    2014-12-26, V1.0.0, platform GD32F1x0(x=3,5)
    2016-01-15, V2.0.0, platform GD32F1x0(x=3,5,7,9)
    2016-04-30, V3.0.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

#ifndef GD32F1X0_EVAL_H
#define GD32F1X0_EVAL_H

#ifdef 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gd32f1x0.h"

/* exported types */
typedef enum
{
    LED1 = 0,
    LED2 = 1,
    LED3 = 2,
    LED4 = 3
} led_typedef_enum;

typedef enum
{
    KEY_WAKEUP = 0,
    KEY_TAMPER = 1,
#ifdef GD32F130_150
    KEY_USER = 2
#endif
} key_typedef_enum;

typedef enum
{
    KEY_MODE_GPIO = 0,
    KEY_MODE_EXTI = 1
} keymode_typedef_enum;

/* define for GD32130_150 eval board */
#if defined(GD32F130_150)

/* GD32130_150 eval low layer led */
#define LEDn                             4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11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2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2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3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2
#define LED4_GPIO_PORT                   GPIOD
#define LED4_GPIO_CLK                    RCU_GPIOD

/* GD32130_150 eval low layer button */
#define KEYn                             3

/* tamper push-button */
#define TAMPER_KEY_PIN                   GPIO_PIN_13
#define TAMPER_KEY_GPIO_PORT             GPIOC
#define TAMPER_KEY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TAMPER_KEY_EXTI_LINE             EXTI_13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C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13
#define TAMP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 wakeup push-button */
#define WAKEUP_KEY_PIN                   GPIO_PIN_0
#define WAKEUP_KEY_GPIO_PORT             GPIOA
#define WAKEUP_KEY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LINE             EXTI_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IRQn             EXTI0_1_IRQn

/* user push-button */
#define USER_KEY_PIN                     GPIO_PIN_7
#define USER_KEY_GPIO_PORT               GPIOF
#define USER_KEY_GPIO_CLK                RCU_GPIOF
#define USER_KEY_EXTI_LINE               EXTI_7
#define US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F
#define US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7
#define US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 GD32130_150 eval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1

/* definition for COM 1,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1                        USART0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 define for GD32F170_190 eval board */
#elif defined(GD32F170_190)

/* GD32170_190 eval low layer led */
#define LEDn                             4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11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12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ED2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6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3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7
#define LED4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4_GPIO_CLK                    RCU_GPIOB

/* GD32170_190 eval low layer button */
#define KEYn                             2

/* tamper push-button */
#define TAMPER_KEY_PIN                   GPIO_PIN_13
#define TAMPER_KEY_GPIO_PORT             GPIOC
#define TAMPER_KEY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TAMPER_KEY_EXTI_LINE             EXTI_13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C
#define TAMP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13
#define TAMP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 wakeup push-button */
#define WAKEUP_KEY_PIN                   GPIO_PIN_0
#define WAKEUP_KEY_GPIO_PORT             GPIOA
#define WAKEUP_KEY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LINE             EXTI_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IRQn             EXTI0_1_IRQn

/* GD32170_190 eval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2

/* definition for COM 1,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1                        USART0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0
/* definition for COM 2, connected to USART1 */
#define EVAL_COM2                        USART1
#define EVAL_COM2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2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EVAL_COM2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else
    #error "Please define GD32F130_150 or GD32F170_190"
#endif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 configures led GPIO */
void gd_eval_led_init          (led_typedef_enum lednum);
/* turn on selected led */
void gd_eval_led_on            (led_typedef_enum lednum);
/* turn off selected led */
void gd_eval_led_off           (led_typedef_enum lednum);
/* toggle the selected led */
void gd_eval_led_toggle        (led_typedef_enum lednum);
/* configure key */
void gd_eval_key_init          (key_typedef_enum keynum, keymode_typedef_enum key_mode);
/* return the selected button state */
uint8_t gd_eval_key_state_get   (key_typedef_enum keynum);
/* configure COM port */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ifdef cplusplus
}
#endif

#endif /* GD32F1x0_EVAL_H */

楼主:
所以这个资源包的结构,一定要先了解,了解他们的习性和套路,才好驾驭他们的芯片。

网友A:
初始化部分还是特重要的

网友B:
这部分程序的分享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C:
差不多吧,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同质化了

网友D:
库基本都一样,这个是应用层,那个根据个人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同质化了

是的,能看的出,不少风格借鉴了STD .

网友E:
这两也没看出啥不同的啊

网友F: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