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35A的电流

楼主(2018-03-25):
按照安规做了一块板子,要求能过35A的电流,现在手上也没逆变器什么的 请问大神有没什么平民方法可以测试吗,想长时间测试看下 板子能耐得住高温和大电流不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直流的大电流都是用锰铜丝来测的,交流可以用互感器来测

网友B:
交流可以用钳流表测量

网友C:
负载仪是专业设备 没有就用大功率电阻丝 一般五金店有  很便宜的

网友D:
平民方法的测量, 最常见的电阻采样, 而这么大电流, 常用康铜丝来做采样电阻, 电阻可能只有 1毫欧姆, 用运放放大吧

网友E:
有种东西叫做微电阻
High Power Current Sensing Resistor(微电阻)
微电阻被放置在一个电流电路路径,用于监测电流的流动,当电流通过微电阻时,测量两端的电压降,再依据奥姆定律V=I*R换算其通过回路的电流值,达到感测电流的目的。
所谓金属板微电阻就是由多种金属材质高温熔合的合金板所制造,而非一般由电阻膏印刷烘干所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