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的lcd1602音乐频谱

楼主(2018-03-25):
一块msp430开发板,一个lcd1602显示屏,还有就是音频信号输出设备,比如麦克风,手机的音频信号。lcd1602接线的话就看代码里面的io口定义吧,音频输入接到P6.0口

网友A:
这些资料的怎么整的?

网友B:
这个好玩

网友C:
这是FFT算法的分享,收下的

网友D(2018-12-16):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想问一下音频信号怎么产生并输入到P6.0接口

需要另外的音频播放工具。可以用mp3、手机等播放信号接到P6.0就可以

网友E:
测量音频信号的频谱

网友F:
到的数据必然是离散的。

网友G:
基于FFT的的数字音频频谱分析

网友H:
将数据进行倒序排列并进行FFT运算

网友:
采样频率过高,采样点数过多,会占用大量宝贵的处理器内存

网友I:
采样后的FFT数据处理是系统的一个重点

网友J:
FFT运算以及显示

网友K:
输入音频信号后呢?

网友L:
LED点阵实现的音乐频谱

网友M:
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的方法对采集的音频信号进行频谱

网友I:
FFT运算的流程图有吗?

网友E:
在TFT液晶HD66772上面显示能行吗?

网友:
降低数据处理速度

网友F:
在数字系统中处理的数据都是经由采样得到吧

网友H:
MSP430自带ADC12模块

网友G:
通过ADC采样输入的音频信号

网友L:
LCD的效果真是不是很好吧。

网友K:
硬件设计有要求吗?

网友J:
要提高系统的频率分辨率,就需要增加采样点数。

网友M:
超级简单的方法做一个用FFT做一个音乐频谱仪。

网友J:
以后尝试做一下。

网友G:
充电的效率怎么样呢

网友G:
需要其他的设备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