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超低功耗无线射频模块

楼主(2018-03-25):
如题,请教各位推荐超低功耗的433无线模块,要求如下:
1、需要一个发射端,一个接收端,通讯为单向,两个模块加起来的成本无所谓
2、两个模块可以结合单片机实现对码功能,对码就是两个模块建立连接通信,初次使用需要对码。
3、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强。
在此期待各位推荐
射频能实现加密么  怎么实现(小白,需要做毕业设计),在此跪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

更多操作

网友A:
si4438、cc1101、cc1120之类,很多的,对码,加密都要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B(2018-05-22):
加密
用随机数产生函数,产生两个随机数,一个随机数加载进你的明码数据内,再利用另一个随机数,将排列打乱。
433发射接收模块用维尔乐思科技有限公司的WL4455和WL500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8-29):
买对现成的模块,自己折腾软件。完成毕业设计。重点学习软件及算法。

https://etsoft.16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