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的串口tx和rx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8-03-25):
想问一下,51单片机的tx 和rx不够用怎么办??!!我做一个东西,要用几个传感器采集数据发送,但是单片机就一个tx rx,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io模拟串口

网友B:
你好!
1、你一共需要多少个串口?
2、传感器都有什么?

网友C:
传感器都是串口的吗???

网友D:
低速小容量,加地址,分时复用..

网友E:
可以用STC15W4K系列单片机, 有4个串行口

网友F:
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IO口模拟或串口分时复用,要求高选多串口的芯片。

网友G:
如果采用MODBUS协议,所有的从站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H:
建议用串口集线器。硬件方案的可靠性高,调试也容易一些。

网友I:
可以用普通IO口+中断模拟的,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J:
STC单片机对原有51内核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增加了很多片内外设.

网友K:
使用i2c总线对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采集

网友L:
可以采用总线形式,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