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和计算机程序员哪个好学?

楼主(2018-03-25):
单片机和计算机程序员哪个好学?

网友A:
单片机只是学会使用,不难,熟悉掌握应用需要长时间经验积累

网友B:
C语言是基础,学好的再学单片机容易。

网友C:
单片机好一点我我觉得

网友D:
单片机学好C语言,不难

网友E:
我觉得计算机程序员比较好,软件开发比单片机应该好混好多

网友F:
现在电子设备和机电设备大多是单片机控制的,用单片机控制一是可简化外围电路,二是可用修改软件的方法来改变功能或提高性能

网友G:
总之要搞电路设计或自动化控制,必须学单片机,另外学习单片机也可以帮助了解通用计算机原理

网友H:
嵌入式一般都是从单片机开始的,再就是学单片机一般不单纯的学软件也要学硬件

网友I:
我怎么觉得是程序员?单片机的话还会设计到各种外设,传感器,PCB制板,对硬件跟软件都有要求。模电,数电什么的都是基础,门槛肯定比程序员高吧
程序员的话,不是以前总有那种培训三个月然后工作的吗。而且cs比ee的话待遇应该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吧

网友J:
好学肯定是单片机好学啦,同学

网友K:
我个人觉得软硬件结合比单纯搞软件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