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求救:用CD4046频率跟踪电路,仿真结果不对,麻烦大神看看

楼主(2018-03-25):
     最近要搭建一个传感器谐振频率跟踪电路,用到CD4046,F0=10KHz,Fmin=9KHz,Fmax=11KHz,其他参数如图一,但是仿真结果如图二,麻烦各位大神看看哪里错了

你好,能分享一下CD4046的仿真模型吗,万分感谢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4046的模型?万分感谢
感谢 xuzhiifanxyz 给的CD4046模型,万分感谢!!

楼主:
大神,你好,打扰您了。第一张图是我画的原理图,仿真时发现CD4013B搭建的二分频器没有工作(这个我也没找到原因,希望大神顺便看下),所以我单独把CD4046拿出来仿真了(第二张图),R1、R2、C1是我根据公式算的(也有人说要查datasheet,查到后跟我计算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用哪个),实验室没有搞电路的,我这些天积攒了好多问题,也找不到人问,一直很苦恼,麻烦大神解惑了。@king5555

楼主:
感谢您抽出时间看我的问题。小弟刚学cadence没几天,有些地方还没怎么搞明白,您说您需要SPICE文字档的网表,是指的Create Netlist→SPICE 然后生成的那个.CIR和.MAP文件嘛,我上传到了附件中,您看下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您方不方便留下QQ号,难得遇到个大神,想抱一下大腿。(我级别低不能发信息)@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抽出时间看我的问题。小弟刚学cadence没几天,有些地方还没怎么搞明白,您说您需要SPICE文字档的网表 ...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没有登录论坛。没有看到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参数设置了CD4046,但是还是没有输出结果,您看我是不是电路连接错了?(我为了仿真方便直接将正弦波与LM393组成的波形变换器相连,在吧波形变换器的信号输入到cd4046)@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没有登录论坛。没有看到您的回复。我按照您的参数设置了CD4046,但是还是没有输 ...

哦哦,谢谢大神了。大神,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CD4046输出的是方波,因为我是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是会变化的,我要怎样才能把频率变化的方波装换成正弦波?(我之前想用高阶滤波器,但是好像只能将特定频率的方波变成正弦波,频率改变了就要重新设置电阻电容参数。)@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大神了。大神,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CD4046输出的是方波,因为我是测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

大神,你在建4046的模型?!建好了能给我瞅瞅吗?你上次说仿真模型误差很大,我又用了其他版本的cadence还是不行,官网上也不提供CD4046 Spice模型,我现在都是懵逼的,不知道怎么搞了@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在建4046的模型?!建好了能给我瞅瞅吗?你上次说仿真模型误差很大,我又用了其他版本的cadence还 ...

sorry啊大神,学了cadence没几天,身边也没个人会的,您说的Spice文字档的网表我也不知道在哪~给您添麻烦了  @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sorry啊大神,学了cadence没几天,身边也没个人会的,您说的Spice文字档的网表我也不知道在哪~给您添麻烦 ...

大神,大神,4046模型建好了嘛~请问 我们在确定R1、R2、C1的时候是一般是按照fmin=1/(R2*(C1+32pF)),fmax=1/(R1*(C1-32pF))+fmin这个公式去计算,还是按照CD4046的datasheet上面的图进行参数选择啊?@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大神,4046模型建好了嘛~请问 我们在确定R1、R2、C1的时候是一般是按照fmin=1/(R2*(C1+32pF)),fmax ...

大神,大神,我遇到个新的问题,就是LM393将正弦波转成方波,然后用cd4013将方波二分频,但是没有输出信号。是LM393转换波形的时候低电平没有达到0V的原因吗?这个要怎么解决呢?(请原谅我电路新手问题多,耽误了大神的宝贵时间,再次跪谢了@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大神,我遇到个新的问题,就是LM393将正弦波转成方波,然后用cd4013将方波二分频,但是没有输出信号 ...

哇 大神你模型建好了啊 那你调出来C1,R1,R2参数了嘛? 能给我瞅瞅不?话说,大神你为什么要建两个模型,是CD4046和CD4046B?@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 大神你模型建好了啊 那你调出来C1,R1,R2参数了嘛? 能给我瞅瞅不?话说,大神你为什么要建两个模型, ...

大神不好意思  下午出去了下  没有及时回复  抱歉了~ 这个参数好像在我这个CD4046上不得行啊  要不我把我这个模型给你 你看看是不是我这个模型误差比较大?(我直接把.olb文件上传了,不知道能不能用@king5555

怎么看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不好意思  下午出去了下  没有及时回复  抱歉了~ 这个参数好像在我这个CD4046上不得行啊  要不我把我 ...

大神 我这个CD4046的模型怕是个假的吧   我今天调了一天也没有调好  我按照您的方法调的R1,R2 10kHz的时候输出波形中间还好 后面就慢慢跑偏了  9KHz和11KHz的时候输出频率都不对     想麻烦大神帮我调一下,跪谢了~
还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就是PSpice在仿真的时候探针一般不是会有颜色吗(绿黄蓝什么的),可是我接在Vco-out脚的探针为什么是黑色的?@king5555

楼主(2018-04-24):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这个CD4046的模型怕是个假的吧   我今天调了一天也没有调好  我按照您的方法调的R1,R2 10kHz的时 ...

哎~~~我还是觉得我的模型是个假的   我想用下大神您的模型  不知您能否上传一份给我 谢谢了@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我还是觉得我的模型是个假的   我想用下大神您的模型  不知您能否上传一份给我 谢谢了@king5 ...

410244952@qq.com
我用的Pspice 希望能用吧
谢谢大神了@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410244952@qq.com
我用的Pspice 希望能用吧
谢谢大神了@king5555

应该是这样的  我将Vcoin=0V调R2,在确定R2后设Vcoin=VDD调R1,在10KHZ的时候大概7、8ms的样子波形达到10KHz,而且相位也与输入波形的相位一致,但是过个几毫秒之后,开始出现相位差然后波形就与输入波形相位差越来越大。哎~我是个研究生,我们实验室主要做传感器结构和工艺的,也没有电路方面的设备,连个面包板都找不到,我们导师要我月底交仿真结果,我也很无赖~@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我将Vcoin=0V调R2,在确定R2后设Vcoin=VDD调R1,在10KHZ的时候大概7、8ms的样子波形达到10K ...

大神  我把你的模型转换成了PSpice的模型  但是仿真的时候会有四个错误 这是什么原因?(这四个引脚我已经用no connenct叉了啊 仿真的时候不是不会仿真叉了的引脚吗?)@king5555
ERROR(ORNET-1017): 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6 pin 'PCP'
ERROR(ORNET-1017): 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6 pin 'PC1'
ERROR(ORNET-1017): 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6 pin 'DEMOP'
ERROR(ORNET-1017): Unconnected pin, no FLOAT property or FLOAT = e U6 pin 'ZENER'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把你的模型转换成了PSpice的模型  但是仿真的时候会有四个错误 这是什么原因?(这四个引脚我已经 ...

大神啊   我解决了no FLOAT property 的问题   但是仿真的时候有错误ERROR(ORPSIM-15108): Subcircuit 4046B_TI used by X_U6 is undefined
我明明在configuration files 中把.lib文件加入了啊,为什么还是没有定义啊?@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啊   我解决了no FLOAT property 的问题   但是仿真的时候有错误ERROR(ORPSIM-15108): Subcircuit 404 ...

刚下载了LTspice,还在网上搜集教程,现在连怎么把大神您的模型导入进去都不会@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下载了LTspice,还在网上搜集教程,现在连怎么把大神您的模型导入进去都不会@king5555   ...

哇   大神   我仿出来了  仿真了10KHZ 如下图(蓝色是输入。绿色是输出)   还仿真了9KHZ和11KHz的,仿真图和下图类似,这个仿真应该是对的吧~!@king5555

楼主:
引用 楼主:
哇   大神   我仿出来了  仿真了10KHZ 如下图(蓝色是输入。绿色是输出)   还仿真了9KHZ和11KHz的,仿真 ...

哦哦  我仿真的时候用的就是TI的那个模型。真的非常感谢大神这些天的细心指导!@king5555

您好!可以分享一下cd4046的LTspice模型吗 yousa_q@163.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仿真的时候用的就是TI的那个模型。真的非常感谢大神这些天的细心指导!@king5555   ...

大神  您那里有没有SN74LVC1G3157 或者其他型号的高速单刀双掷模拟开关的模型啊?我想用单刀双掷开关改善方波的陡直性~  @king5555

@xuzhiifanxyz :楼主,CD4046和LM393的lib文件和olb文件能不能发我一份啊
这个 大神啊 您一直是评论 没有回帖 我好想不能给你分唉 要不你回个帖 我把我的积分都给你(积分不多,算是一点心意)@king5555
好的。谢谢了!@king5555

网友A:
CD4046的库文件是正确的吗

网友A:
有谁有能用的CD4046和LM393的OLB文件和LIB文件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D4046的库文件是正确的吗

他好几天没上了,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谁有能用的CD4046和LM393的OLB文件和LIB文件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
这个CD4046B的模型是LTspice的。

网友A(2018-06-14):
引用 楼主:
这个CD4046B的模型是LTspice的。

楼主,你当时做好的工程能不能发我一份啊,为什么我用最简单的锁相环电路仿真出来的结果都不对,VCO的输出信号频率是输入信号的好几倍

网友B(2018-08-15):
直接用Proteus 8 仿真,都是现成的元件库。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网友C(2020-04-25):
你好,你这CD4046模型自已建的吗?我找了很久没找到,我看你第一个图,是Pspice做的吧?
能不能给我呢?nokiagx@163.com

网友D(2024-06-25):
https://youspice.com/cd4046-spice-model/

ltspice 好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