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DIO CONNECT

楼主(2018-03-25):
NEC, ST, IO, BSP, vi
问题描述:从Vivado生成了mb软核文件,并下载到板子上。从Vivado中打开SDK,运行helloworld程序,控制台无法打印输出。解决方法1:.在SDK的Run配置选项中,需要在STDIO Connection中选中“Connect STDIOto Console”,并将Port设置为“JTAG UART”。

解决方法2:确定问题出现的位置:hw_platform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software application ? 确定的方法是替换,换一个软核,换一个BSP,或者换一个应用程序。我遇到的情况错误定位在BSP,而且是"../hello_world_bsp/microblaze_0/lib/libxil.a"这个文件导致的,问题的原因出在,和硬件相关联的某个库配置错了。于是乎,用SDK分别打开两个BSP工程(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我没找到直接打开BSP工程的方法,而是从Vivado中导入的),打开“system.mss”文件,单击“Modify this BSP's Settings”,一对比,发现,在standalone视图下,stdin和stdout的值都是axi_uartlite_0(因为我在Vivado配置软核时,添加了Uart IP核),把它们的值改为“mdm_1”。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