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找一个偏置电压和旁路电流都是n级的运放,作电流电压转换

楼主(2018-03-2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上传图啊

网友A:
nA级?做IV转换都是用的pA级运放!
一般CMOS运放都可以做到这么低的IB

楼主:
我浏览了ADI和TI的运放,发现旁路电流可以很小pA的,但是偏置电压都是uV级的。

楼主:
这个电路中偏置电压也会造成误差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偏置电压也会造成误差呀。

Vos引入的误差很小了,主要是IB,Vos就选择uV级别的运放就可以了

楼主:
Ib乘以采样电阻得到250*Ib的误差,可是Vos直接反馈到了输出端了。请问,uV级的Vos与nA甚至pA级的Ib相比还是影响很大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Ib乘以采样电阻得到250*Ib的误差,可是Vos直接反馈到了输出端了。请问,uV级的Vos与nA甚至pA级的Ib相比还是 ...

偏置电流nA级的运放满大街都是,失调电压nV级的运放估计地球上找不到。
你用250欧姆的采样电阻,说明信号电流是很大的,只要信号的强度远大于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电路就算满足要求了,两种误差之间谁大谁小应该是次要的吧

网友C:
做I/V转换的时候偏置电流会被采样电阻放大,而偏置电压直接叠加在输出上,即Vout=(Ib+I采集)*Rf+Vos。

网友D:
LM358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电路的要求,250欧姆的采样电阻说明了一切。

网友E:
ad8671或者ad795

网友E:
你的电路不对,采样电阻就是反馈电阻

网友F:
TIA关注偏置电流。。。

楼主:
输入电流是4-20mA,所以250欧姆的采样电阻是合适的。
因为后面要求24位的采样精度,所以前面调理电路要求精度很高,尽量减少误差。谢谢大家的建议。
同意10楼的看看,我也认为旁路电流被放大了,偏置电压直接传到了输出端。
11楼建议的358对这个设计来说精度太低了。
12楼推荐的运放指标很高,可以考虑。谢谢!
13楼的建议不准确,直接用反馈电阻采样,偏置电压被放大了,影响精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