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616芯片串口问题

楼主(2018-03-26):
第一次使用N76E616芯片,电压3.3V供电,调试串口0时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MCU发送数据0X55,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数据为0xfd,示波器观测图片如附件,更换3个不同3232芯片,问题依旧,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

蓝色为MCU输出信号,黄色为3232输出脚信号

蓝色为MCU输出信号,黄色为3232输出脚信号

232 电路有问题,请上232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自己的问题  没啥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问题  没啥好说的

我用STM32的串口接板子上的3232,接收数据正常,n76e616就不行

stm32串口正常,616不行

stm32串口正常,616不行

网友B:
官方的例子你跑一个看看收发是否一致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先绕开232 ,直接测量单片机的串口所在的引脚, 用usb转ttl调试器 , 用串口助手打开  ,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先绕开232 ,直接测量单片机的串口所在的引脚, 用usb转ttl调试器 , 用串口助手打开  ,看看 ...

mcu引脚输出的信号正常,但是3232出来的信号就不正常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这个3232串口芯片接STM32的串口脚,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好的  看下 io的设置 是不是要上拉什么的 .看下io口的配置.

楼主(2018-05-25):
谢谢,问题找到了,犯了一个非常傻的问题,3232芯片没接地

网友C:
w cao ,没有接地肯定不行了。电平都不匹配。

网友D:
这图像差距太大了,没法看。不过你说是没有接地,那就好懂了,没有接地,是电平不一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