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测量uA级交流电流

楼主(2018-03-26):
现在要测量一个绝缘材料的漏电流,加120V,50Hz的交流电.
目前手上有台式万用表Agilent34401A,交流电流档只能测到100uA.
还有个皮安表,皮安表好像没有直流交流可以选择,是否只能测直流。
一般这种小电流交流电大家都怎么测的?

网友A:
有专门的漏电流测试仪。。。

网友B:
其实, 对于运放来说,  这 uA 级的电流还不算非常难. 失调和偏置低 1~2 个数量级的运放现在已经很多了. 如果设计检测电路的话, 可以选择的器件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