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RF24L01 (F429+STC89C52) 老是处于发送最大次数

楼主(2018-03-26):
最近在搞NRF24L01 通讯这块. 用的是F429 和 STC89C52
F429 用SPI4(发)
STC89C52(收)是模拟SPI 传输.
以上两个板子NRF_Check 都通过了, 也就是说SPI 与NRF24L01连接没有问题.
但当我F429 发数据 STC89C52收数据时 总是报发送最大次数
代码在附件中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么,请求指导下.
谢谢,!
新手调试这东西 出现问题简直就是噩梦啊.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主要用于NRF与MCU是否正常连接
  * @param  无
  * @retval SUCCESS/ERROR 连接正常/连接失败
  */
u8 NRF_Check(void)
{

        u8 buf[5]={0xC2,0xC2,0xC2,0xC2,0xC2};
        u8 buf1[5];
        u8 i;

        /*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
        SPI_NRF_ReadBuf(TX_ADDR,buf1,5);

        /*比较*/
        for(i=0;i<5;i++)
        {
                if(buf1[i]!=0xC2)
                break;
        }

        if(i==5)
                return SUCCESS ;        //MCU与NRF成功连接
        else
                return ERROR ;        //MCU与NRF不正常连接
}

网友A:
你这段程序看了也没问题啊;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段程序看了也没问题啊;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波形呗

新手自学阶段, 这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还没有买.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抓下包,看下发出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