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操作AT指令模块的代码该怎么架构

楼主(2018-03-26):
蓝牙、ZIGBEE、4G、物联网模块等,很多模块都通过AT指令的方式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你们是怎么写代码的了?
想了一天最终还是选择了 用RTOS开任务,然后死等的方式。其他事情另外开任务处理

楼主:
虽然时效性能下降,但是稳定

网友A:
RTOS确实是首选,毕竟各种命令的响应不是一致的,还有个方法就是开DMA,然后状态机轮询就可以了

网友B:
其实不一定要用freeRTOS,因为要用这些模块的,也有很多是小应用,毕竟外部已经用了模块,所以MCU选一个便宜的,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在无法选用freeRTOS的时候,其实修改一下我们的usart接口,作为监控,检测到AT之后在开始检测指令,但是这里必须引入状态机和timerout之类的,不然,会乱了...

网友C:
建议看看android 源码

网友D:
加RTOS也可以的;

不用死等了

网友E(2020-12-01):
请教下,在TPCIP通讯期间怎么查询wifi信号值,如果在发送了查询命令时命令来了,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