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O电容

楼主(2018-03-26):
(无正文)

网友A:
NPO具有稳定补偿特性是指,在设计电容介质的过程中选用了不同电容温度特性材料和工艺,使得电容温度系数极低。

网友B:
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是NPO还是NP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是NPO还是NP0

NPO电容器,英文negative-positive 0 ppm/°C的缩写,温度不敏感电容,一种常见的温度补偿陶瓷电容。NPO是美国军用标准(MIL)中的说法,其实应该是NP0(零),但一般大家习惯写成NPO(欧)。这是Negative-Positive-Zero的简写,用来表示的温度特性。说明NPO的电容温度特性很好,不随正负温度变化而出现容值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O具有稳定补偿特性是指,在设计电容介质的过程中选用了不同电容温度特性材料和工艺,使得电容温度系数极 ...

感谢解答,按您意思,我理解为,NPO之所以具有良好的稳定稳定性是因为它的制作考虑了温度补偿。温度补偿是因,温度稳定是果。

楼主:
感谢T叔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