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选型求推荐

楼主(2018-03-26):
求指教

网友A:
或可考虑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可考虑固态继电器

你好,感谢指点,只是我现在电路板尺寸有限制,所以想换一个TO-92类似封装的,想用可关断的三极管代替,有没有常用的推荐呢?小功率 单片机5V直驱 控制20V通断 谢谢

网友B:
1 你的20V是直流还是交流?
2 驱动脚加RC试试

网友C:
用PNP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20V是直流还是交流?
2 驱动脚加RC试试

你好 20V直流 加了RC但是效果不好 而且会产生滞后 我想能不能换一个可关断的开关管替代呢 请问有没有推荐的 谢谢

楼主:
你好 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用npn三极管替代 因为这个尖峰产生的误导通没事 只要能关断就行 不影响下一次正常导通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npn推荐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指点,只是我现在电路板尺寸有限制,所以想换一个TO-92类似封装的,想用可关断的三极管代替, ...

你是说想把可控硅换成PNP管?负载电流多大呢?如果不是很大,常见的S9014就可以。或者在可控硅前面加一三极管组成的反相器。